谁用ISD1730语音芯片做过语音报时呀?求帮助

楼主(2012-07-17):
我的想法是,先将0~9十个数和时,分,秒分别录到芯片内,然后取的这些数所在的地址,然后将他们组合,播报出来。但问题是分开都很好,组合在一起有的就播放不出来,老是漏掉一些,是不是忙不过来了,加延时也没用。求解!    还有如何用线录音,我用的是话筒录的,又麻烦效果还不好。还有老是“死机”,必须全部擦除,再录,才能用,好烦!看手册说是那个什么“环形存储结构管理系统”在作怪,但不知怎么避免,求高手指点。       嘿嘿。。。问题有点多,希望好心的人帮忙解决。

网友:
没做过,我好需要这方面的资料,进来看看。

网友A:
记得我当初是在淘宝上买了一个小开发板来用,配合软件可以利用串口在线进行录音,录音的质量都不会高到哪去,如果你也想要那个地址的话我可以发给你,软件听不错的,操作简单,可以指定地址录音。读的话也不会漏掉什么,可能有时会错乱,但情况极少出现,你延时的话最好用定时,我一开始用普通的延时貌似很容易出错。还有就是我们一段一段录的到时候再加个延时放起来连贯性不好,不过也还算过得去,要不然就得找容量大一点的一次就录一句效果会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我当初是在淘宝上买了一个小开发板来用,配合软件可以利用串口在线进行录音,录音的质量都不会高到哪去 ...

是什么软件呀,怎么用串口在线进行录音呀,给我试试吧,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什么软件呀,怎么用串口在线进行录音呀,给我试试吧,非常感谢

就附件里面的那个软件,我之前再网上找的,本来想自己做一个硬件来配合用的,结果还是不行,所以就去网上买了个语音芯片最小系统开发板,简单实用,也才五六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附件里面的那个软件,我之前再网上找的,本来想自己做一个硬件来配合用的,结果还是不行,所以就去网上 ...

我试了一下,按照调试助手的操作手册来操作的,但录不进去呀,操作手册说的太模糊了,具体软件和硬件如何配置还是不知道。我将软件调为录音不行。后又将音频线接到Analn脚进行录音,也没效果。 好纠结。。。    不知道你买的那个模块硬件和软件是如何配置的,求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附件里面的那个软件,我之前再网上找的,本来想自己做一个硬件来配合用的,结果还是不行,所以就去网上 ...

求开发板地址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了一下,按照调试助手的操作手册来操作的,但录不进去呀,操作手册说的太模糊了,具体软件和硬件如何 ...

软件要配开发板用的,我之前自己做了一个,发现不行然后就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求开发板地址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9837425486

网友(2014-02-24):
ISD的语音芯片太老了,可以看看我们的语音模块QYMUSB1FS,支持USB更新语音,支持串口控制,简单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