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A-5S上电后没有输出,高人帮忙解答下

楼主(2012-07-18):
如题,GPS模块上电后没有输出,示波器观测输出脚一直在2V左右,没有波形。输入脚在3V左右,用u-center也写不进东西。可能是哪里出现问题了,高人解答下,在线跪等~

楼主:
有一块同样的板子可以正常工作,焊接什么的一模一样绝对没有问题的,检查了好几遍了

网友A:
如果LZ说的其他绝对没问题,那只能模块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LZ说的其他绝对没问题,那只能模块坏了!

同时焊了三块一模一样的呢,芯片有问题不可能三个全有问题吧,是不是第一次用要配置什么的。之前的一块刚焊上去一上电就输出数据了。第一次用要配置吗?用u-center也写不进去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LZ说的其他绝对没问题,那只能模块坏了!

LEA-5S是不是上电就输出啊,第一次用不要配置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LEA-5S是不是上电就输出啊,第一次用不要配置吧

是的  只要外围电路没问题,焊接也没有问题,上电后就会有输出,不需要什么配置!

网友:
最近也在用 LEA-5S模块做东西

网友:
楼主你的电路是不是直接仿照datasheet上画的啊,还有就是输出是不是TTL电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