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2303H USB转串口问题( 电脑串口老是自动关闭)

楼主(2012-07-18):
PL2303H USB转串口问题
与电脑通讯19200波特率  连接时间长了,电脑的串口就自动关闭,手动重新打开以下就好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
上pp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没人遇到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A:
一样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啊,貌似是发的频繁了就断了,必须手动断开再连接,才行的

网友B:
2003的驱动有问题,好像某个旧的版本比较稳定

网友:
我的WIN7用2303时经常蓝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样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啊,貌似是发的频繁了就断了,必须手动断开再连接,才行的 ...

你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03的驱动有问题,好像某个旧的版本比较稳定

兄弟 有没有 老的驱动

楼主:
继续自己顶~~

楼主:
自己再顶一下

网友:
ch340也遇到过断线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怎么解决的?

目前也在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也在纠结

你有没有试过其它驱动,或者是不是 2303的问题是 是不是买到假货了!

网友C:
我用2004版本的驱动,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2004版本的驱动,正常

兄弟能不能传一个上来试试,或者 发我邮件 给我试试   scp5320@163.com   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兄弟能不能传一个上来试试,或者 发我邮件 给我试试      谢谢!

嗯,E-Mail查收吧。

网友:
FT232BM 灰常稳定的飘过

网友D:
另外,楼主的信号过了光耦格里没有用三极管将信号反相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另外,楼主的信号过了光耦格里没有用三极管将信号反相么

不加三极管,现在的信号是 对的~。 H->H  L->L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E-Mail查收吧。

谢谢已经收到,等我测试 试试!。

网友E:
发送串口数据的软件有问题的,查查计算机软件,多更换几个试试,或者干脆自己做一个软件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有没有试过其它驱动,或者是不是 2303的问题是 是不是买到假货了!

这个就不得而知了,¥3一片淘宝上搞来的;

我试过如果串口频繁发送(115.2kbps,每次4字节,间隔20ms),在收到400字节后牺牲;
如果发送经过缓冲了的数据(115.2kbps,每次128字节,间隔640ms),16k数据包都传完了也没事。

估计和串行转USB的底层协议有关,USB频繁短小数据包的话可能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不得而知了,¥3一片淘宝上搞来的;

我试过如果串口频繁发送(115.2kbps,每次4字节,间隔20ms) ...

我现在是间隔500ms 有时候会挂 我把时间设置长一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发送串口数据的软件有问题的,查查计算机软件,多更换几个试试,或者干脆自己做一个软件好了! ...

软件试过好几个  自己写的也试过 都一样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E-Mail查收吧。

谢谢啊 用来你的驱动还是一样的效果 呵呵

网友:
  LZ 的问题解决了没有?我最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当时我是忘记关电脑啦,是把串口打开那一个晚上,第二天就搞的已下载就自动关闭啦!换另外一台电脑也是这样!苦恼啊!

网友F:
用的CP2102 USB转串,波特率9600,数据量不大,开一个月不关机,正常。
PL2303,以前用过一个测试仪器就是用的这个,稍微干扰串口就死掉。

网友G:
楼主,把波特率放低点试试,在9600下试试有没有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把波特率放低点试试,在9600下试试有没有问题呢?

波特率低了也试了 还是一样~~就是有时候会自动关闭 很是奇怪啊~~

网友H:
同样

翻了论坛里各种各样的驱动来尝试
决定以后不用PL2303HX

网友I:
最好用有带屏蔽线加磁环的USB数据线,之前我用FT232RL USB线是没有屏蔽线刚开始用还好时间久了就和楼主一样的,后来换了USB线带屏蔽的那种就再也没有发生异常过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最好用有带屏蔽线加磁环的USB数据线,之前我用FT232RL USB线是没有屏蔽线刚开始用还好时间久了就和楼主一样 ...

我现在用的就是FT232RL   要是一会不用 你把它忘记了,他就不行,非得我拔了usb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现在用的就是FT232RL   要是一会不用 你把它忘记了,他就不行,非得我拔了usb才行 ...

请问你用的USB线是否有屏蔽线的那种?如果没有屏蔽线的见意你用带有屏蔽线的并且4个蕊线的质量要好点的,我之前是用的是很差的USB线和楼主反应的一个样,后来换好点的并有屏蔽线的就没有问题了(屏蔽线要接USB的地)。

楼主:
用屏蔽试试
我的好像跟电脑也有关系 ,笔记本一点问题没有,台式偶尔有台电脑出现我上面说的问题。

网友:
这个芯片便宜,是不太好

网友K:
引用 网友F:
用的CP2102 USB转串,波特率9600,数据量不大,开一个月不关机,正常。
PL2303,以前用过一个测试仪器就是 ...

yes!!!!!!!!

所以我做 iTool 用 cp2102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9090288084

楼主:
引用 网友K:
yes!!!!!!!!

所以我做 iTool 用 cp2102

都这么说了 果断换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H:
同样

翻了论坛里各种各样的驱动来尝试

我也都试过了 打算更换 了

网友:
   试出来这芯片对电压要求不低!两个电源脚上不并上大电容很容易就死了,由其是数据量大的时候。

从上面的看来对USB线的要求也不低,看来假货要用好不容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同样

翻了论坛里各种各样的驱动来尝试

同感!!

网友F:
cp2102我买的不便宜,8元,我用量不大,性能更重要,100来台机器,两年多没有一台有问题。好像cp2102外围电路是最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cp2102我买的不便宜,8元,我用量不大,性能更重要,100来台机器,两年多没有一台有问题。好像cp2102外围电 ...

支持,我也去换成cp2102吧!

楼主(2012-08-31):
换了CP2102果然好使!!一切正常了! 本帖 到此 结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