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和ram 中变量疑问

楼主(2012-07-18):
在gcc中,在flash中定义数组,依据这样的写法,const+类型+数组名[]+PROGMEM={};
在mdk中,我的理解,const+类型+数组名[]={};,在编译的时候就直接把这个数组存入到了flash中。在全局变量前加const修饰后,变量在编译时都自动地存入了flash中。首先,这个理解是否正确?
在这个前提下,gcc中,读取flash中的变量,需要调用avr/pgmspace.h中的库函数pgm_read_byte,pgm_read_word等,读取flash中的数据。
而在mdk中,我直接可以用一个const类型的指针把数组中的内容直接读取出来付给ram中的变量,而不需要调用这样的读取flash的函数。
以上两点理解是否正确?
那在mdk中,我定义这样的一个结构,结构中的成员都是const,按照上面的理解都是存在flash中。
struct AT_CMD_BODY{
        const char * const setcmdString;
        const U8 user;
        const char * const cmdreply;
        ERR_NUM (* const ProcCmd) (char ** argv,int argc);
};
然后定义两个这种结构体的全局变量,struct AT_CMD_BODY A和const struct AT_CMD_BODY B。
问题是,这两个变量A和B是存在flash中还是ram中?

网友A:
要想将变量存入FLASH,在定义变量时必须要加上 PROGMEM ,并不是加上关键字const就存入FLASH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想将变量存入FLASH,在定义变量时必须要加上 PROGMEM ,并不是加上关键字const就存入FLASH中了。 ...

GCC编译器是这样的。MDK ARM没有这个字。

网友:
看看生成的代码就知道存哪儿了

网友(2013-04-05):
引用 楼主:
GCC编译器是这样的。MDK ARM没有这个字。

我看过存放地址
只要加const的变量都是从0x0800 0000开始
就是说已经放到FLASH区域
并没有擦洗的指令

问题
1.这样会不会造成数据出错
还是说MDK自动完成擦除任务

2.MCU的片上FLASH,一般存放什么数据
我把全局变量不加 const 他一样是存放在RAM中。

网友:
不同MCU的体系结构不同,数据存储格式会有区别。

在AVR GCC中,由于读取PROGMEM区域要使用LPM指令,
函数在实现的时候内嵌汇编完成操作,我们以pgm_read_word(address_short) 为例,
具体在pgm space.h中如此定义:

#define         pgm_read_word(address_short)   pgm_read_word_near(address_short)
#define         pgm_read_word_near(address_short)   __LPM_word((uint16_t)(address_short))

#define __LPM_word_enhanced__(addr)         \
(__extension__({                            \
    uint16_t __addr16 = (uint16_t)(addr);   \
    uint16_t __result;                      \
    __asm__                                 \
    (                                       \
        "lpm %A0, Z+"   "\n\t"              \
        "lpm %B0, Z"    "\n\t"              \
        : "=r" (__result), "=z" (__addr16)  \
        : "1" (__addr16)                    \
    );                                      \
    __result;                               \
}))

在单片机应用系统中,一般编译结果分段存储在FLASH中,
开机硬件会拷贝相应的代码段至RAM区,这就是所谓的全局变量。
因为单片机的FLASH支持按字节读取数据,为了节省RAM,常量尽量被写入FLASH区域。

Realview MDK 为ARM系列单片机开发平台,编译器不同,定义自然会有区别。

FLASH是按扇区擦除,可能会破坏其他数据,系统若支持IAP可以直接对FLASH区域编程,
存储固件的区域一般会被硬件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