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口板卡上的隔离DCDC电源拆解,元件极少,电路简单,原理不祥

楼主(2012-07-18):
前几天工控机上的输出卡over了,今天看到上面有个很小的电源模块,输入5v输出也是5v 拆下来通电测试输出6.5v,加个小负载变成5.5v

撬开反面盖板,里面是软的胶封的,索性把电路扒开……

东西太小,拆的时候有点损坏,元件只有8个:两个三极管,一个双集成的二极管,三个电容一个电阻

磁环一样的小变压器一个,输入端4个绕组,输出端2个绕组

待会上电路图,大家分析一下这个纯模拟的电路

网友A:
有些dcdc无稳压,就是个用变压器做电感的lc振荡器而已,没什么可说的,也有些dcdc用的是集成振荡器,像三极管封装,不过很少见

网友B:
带变压器的自激式或多谐式振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dcdc无稳压,就是个用变压器做电感的lc振荡器而已,没什么可说的,也有些dcdc用的是集成振荡器,像三极 ...

图片上来了,电路分析当年没学好,可否分析一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变压器的自激式或多谐式振荡器

同名端不好确定,能分析出来吗

网友B:
行话用内或外圈来确定同名端,比如把外圈作同名端,则内圈就是异名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行话用内或外圈来确定同名端,比如把外圈作同名端,则内圈就是异名端了

东西太小 拆的时候,把连变压器的线整断了,不好从电路上看了,想从电路上分析分析

网友B:
要自激振荡必须满足正反馈条件
推挽式开关电源的实际电路:
http://wenku.baidu.com/view/58cbcad233d4b14e85246846.html

网友C:
http://www.diodes.com/_files/products_appnote_pdfs/zetex/an11.pdf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自激振荡必须满足正反馈条件
推挽式开关电源的实际电路:
http://wenku.baidu.com/view/58cbcad233d4b14e8 ...

谢谢推荐资料,居然有学校学习开关电源,还讲得这么深入……

我那个和图片2很相似

那个ppt中,从图片1修改到图片2的红线部分不知道何用

网友B:
红线是修改后的正确版本,未修改的可能是印刷错误

网友:
楼上的文档都下了 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www.diodes.com/_files/products_appnote_pdfs/zetex/an11.pdf

这个FMMT618的资料之前看过,感叹它的压降小啊,这个电路里面也是用的这个公司的三极管 FMMT491

当时没注意资料里还有个电源电路,贴上来共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线是修改后的正确版本,未修改的可能是印刷错误

感觉修改后的图片2中  C2和R构成一个类似软启动的电路,不知道理解对不对

网友D:
利用磁芯饱和工作的变换器...体积小,效率还可以.
结构简单,谐波较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利用磁芯饱和工作的变换器...体积小,效率还可以.
结构简单,谐波较少.

到家翻了翻电源的书,说这结构是谐波少,还有一定的防输出过流

网友(2012-12-27):
这个顶一下

网友(2015-12-09):
唉原来我用的不是这种大电流的开关三极管做的DC-DC,怪不得长时间工作了会烧三极管,一般连续工作10天左右,会有一定概率烧三极管

网友:
这不是Royer变换器么。的确小功率很多。

网友:
好帖,记号一个,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没有变压器饶法,我这类菜鸟无法DIY啊

网友:
分立元件的性能做好估需要很深的功力
用集成电路做会轻松些吧

网友:
例如:SN6501、MAX253

网友:
操作失误,怎么删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