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的ulong数据,为什么计算会错误呢?求教

楼主(2012-07-18):
编译器是IAR,5.3的,优化选择NONE了,很简单的1个计算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typedef unsigned long ulong;

        ulong zk_addr = 0;//字库起始地址
        uchar nm[2] = {0};//汉字内码
           zk_addr = 0x00+((nm[0]-0xa0-1)*0x5e+(nm[1]-0xa0-1))*0x20;
        //汉字在字库中的起始地址,此公式为GB2312标准字库地址计算公式

等效就是这个,当汉字是 啊 这个字的时候,内码就是b0a1
zk_addr = 0x00 + ( (0xb0-0xa0-1)*94 + (0xa1-0xa0-1)) * 32;

结果 zk_addr  = 42949466880 晕死.....

如果 uint zk_addr = 0;//字库起始地址
结果就正确了 zk_addr = 45120

网友A:
project->options->xlink->include->override default打勾选择相应的*.xcl,并在该文件中将-e_small_write=_formatted_write行注销掉,否则就有你的现象出现了,那是小模式,编译的程序代码小,但不支持长整型数,去掉后就支持长整型数了

网友:
zk_addr = 0x00+((nm[0]-0xa0-1)*0x5eUL+(nm[1]-0xa0-1))*0x20UL;

网友:
引用 网友A:
project->options->xlink->include->override default打勾选择相应的*.xcl,并在该文件中将-e_small_write=_ ...

以前DOS程序涉及内存寻址空间问题,有小模式,大模式甚至huge模式之分。而对于MSP430,每一个工程对应的芯片是固定的,寻址范围也就是固定的,就不需要自己改寻址模式了。
问题是因为楼主的公式中,每个运算单元都是UINT8型,结果每次计算都按UINT8来计算,算出的结果还是UINT8,然后付给一个UINT32型导致。属于C语言的基本问题。

楼主:
楼上,这是IAR下才会这样,MDK下没这问题,实测过的

网友:
不幸的告诉LZ 我在430下还真的做了汉字字库 还真心木有发现有这个问题 莫非是我的写法和懒洋洋的不一样?
也是在IAR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