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T8F08A实现8输入触摸按键及4位数码管显示

楼主(2012-07-18):
在白色家电常常需要电容式触摸按键,以防水防油。附上线路,以供参考。

网友:
呵呵,看看
ps,原理图是不是有个小错误,“500kHz_PWM”,没对应的IC引脚,是不是“PWM”?

网友:
500KZ 应该不是LGT 产生的吧 可能

楼主:
就是PWM,是用LGT产生的。

网友:
这个挺好的,嘿嘿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PWM,是用LGT产生的。

呵呵 原来前面那个500KHz 不是个网络标号 网络标号是后面的PWM。。。。。。

网友A:
加了三极管提高ADC输入阻抗。器件比较多,可以参考下ST的方案,利用定时器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了三极管提高ADC输入阻抗。器件比较多,可以参考下ST的方案,利用定时器来做 ...

这个方案可以说抗干扰最强的了,我们已经测试对比了过许多方案。

定时器方案肯定不是最强抗干扰的,只适合一些数码产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案可以说抗干扰最强的了,我们已经测试对比了过许多方案。

定时器方案肯定不是最强抗干扰的,只适 ...

lz能否简单介绍这个原理呢?

楼主:
用的是电荷转移原理。有按键按下的时候AD采集的电压值会降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是电荷转移原理。有按键按下的时候AD采集的电压值会降低。

先通过一个电容将PWM信号耦合进来,然后R3和C1组成一个低通,最后的三极管是为提高阻抗,是这样的思路吗?

楼主:
没错。有按键按下时,人体相当于一个对地电容,旁路了PWM的充电电荷。

网友:
LZ,能把原理说的详细一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案可以说抗干扰最强的了,我们已经测试对比了过许多方案。

定时器方案肯定不是最强抗干扰的,只适 ...

不要说得太绝对,有没有正校准,负校准,自动校准,软件算法又做了几阶的滤波?做产品没有几个是在常温下用的,一年四季温度湿度各有不同,是否在那些环境测试过?另外EMI,EMC的东西也要考虑。这个芯片很大程度上相似AVR的,为何不套用ATMEL的TOUCH LIB?ADC方式的局限性太大了,直接用ATMEL的那种方式吧,随便哪个IO都可以做。

网友:
高手啊,膜拜中。。。!

网友:
直接点下载的附件好像是1114245xcdd8xz7d7ht6wr.attach
改成pdf后能打开!

网友:
lz可否发点实物照片上来看看~~~

网友(2013-01-25):
没有程序啊?

网友B(2013-04-20):
一樣的電路一樣的LGT 打樣完成,實現功能
又多一個小玩具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樣的電路一樣的LGT 打樣完成,實現功能
又多一個小玩具了!!

做的很漂亮。
我用触摸IC做的,更加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做的很漂亮。
我用触摸IC做的,更加简单。

學生來練練手感已經不錯了
触摸IC型號是甚麼可以分享來聽聽麻?

网友:
四通道触摸IC

网友(2014-02-12):
cool   低成本触摸按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