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用开关电源飞四轴吗?

楼主(2012-07-18):
本人菜鸟一枚,除了能写写程序,其他都从0开始。
  • 大家调试时用电池吗?
  • 如果用开关电源,电流大概有多大啊?
  • 另外,正在挑电机、电调,求推荐。

网友:
功力够大就行

网友:
我已开始就是用开关电源飞的
但是开关电源有个问题,四轴飞行的电流源很大,导线过长会导致线损很大,导线上的压降有1V左右了,和电池飞感觉不一样

网友:
输出功率和电源本身的重量就是一个矛盾,就目前来说,既要大功率输出吗,又要重量尽可能的轻,还找不到,这个需要根据设计的系统,来权衡,并留有一定的余量,并不是越大越好了。

网友:
我刚买了俩57A的开关电源,还没到,应该是够用的

楼主:
我也刚买了,12V33A的。

网友A(2012-08-18):
引用 楼主:
我也刚买了,12V33A的。

没问题,可以飞。控制好油门,别把连接的电源线给拉断了啊。(线得够粗,别太细了啊)

网友B:
电流要够大,之前为了省电池用14A的电机慢慢加速可以,如果猛的加速就启动不了,也就是说瞬间电流远远大于14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可以飞。控制好油门,别把连接的电源线给拉断了啊。(线得够粗,别太细了啊)  ...

买了4mm直径(含皮)的花线,应该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要够大,之前为了省电池用14A的电机慢慢加速可以,如果猛的加速就启动不了,也就是说瞬间电流远远大于1 ...

我试过瞬间启动。连飞控都没有,直接把油门调到最大,还是带桨的!
当时就炸了,幸好没伤人,断了个桨,看来要注意安全啊。以后都有阴影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过瞬间启动。连飞控都没有,直接把油门调到最大,还是带桨的!
当时就炸了,幸好没伤人,断了个桨, ...

太猛了点吧,油门得慢慢加,一下加到底了。我也被桨削过,注意安全啊!

网友C:
我直接拿个台式机的电源接上去飞,挺好使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直接拿个台式机的电源接上去飞,挺好使的啊

电流够大?
现在我是这样的:

这个机架不好使,要换的了。

网友:
台式机的电源12V一般都在10A以上,好一点的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流够大?
现在我是这样的:

看看电源上的标注,简单算下就知道行不行了。绝大多数台式机电源都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