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L_CLKOUT脚的含义?

楼主(2012-07-18):
FPGA中的PLLx_CLKOUT(x=1,2,...)脚是指内部PLL模块时钟输出脚吗?如果我想让FPGA输出一个时钟信号,是不是应该出这些脚输出呢?能否用I/O口输出?
另外还有一点:如果PLLx_CLKOUT确实是专门的时钟输出脚,那么是不是PLL1_CLKOUT必须和内部的PLL1对应呢?应该不需要吧,PLL1的输出映射到PLL2_CLKOUT应该没问题的吧

网友:
普通IO传输延时大

楼主:
恩,输入时我知道要用全局时钟输入脚,但我不知道FPGA是否具有时钟输出脚,像我提出的问题那样?因为我问了一个人,说FPGA没有时钟输出脚?

网友A:
从datasheet中复制点东西

In zero delay buffer mode, the PLL feedback path is confined to the dedicated
PLL external output pin. The clock signal driven off-chip on the PLL_OUTpin
is phase aligned with the PLL clock input for a minimized delay between clock
input and external clock output.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datasheet中复制点东西

In zero delay buffer mode, the PLL feedback path is confined to the dedicat ...

谢谢! zero delay buffer mode,  0延迟缓冲模式?不需要设定什么吧

网友:
是不是PLL1_CLKOUT必须和内部的PLL1对应呢? 这个应该要对应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