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控制+CPLD+SRAM驱动 tft fpga与cpld通信用什么?

楼主(2012-07-18):
FPGA控制+CPLD+SRAM驱动 tft fpga与cpld通信用什么?fsmc?要速度快点的

网友A:
搞不懂,既然用了FPGA,干嘛还要用CPL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不懂,既然用了FPGA,干嘛还要用CPLD?

tft模块已经是cpld+sram驱动的了  现在用fpga做处理器啊

网友:
任意,你觉得哪个方便就用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