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T USB ISP 修复WIN7下bug

楼主(2012-07-18):
LGT USB ISP 修复WIN7下bug,请到官网下载 地址  http://www.mcugreen.com/LGT8F0XA ... _ISP_V2.0_setup.exe

网友:
俺的不是WIN7,试过的兄弟有什么问题反馈一下。

网友:
试过了,没问题,原来只有XP的电脑可以,现在win7 的读写数据、熔丝、量产都正常。

网友A:
安装了新版的LGT USB ISP ,现在可以ISP下载了,现在有个问题,芯片热的很厉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安装了新版的LGT USB ISP ,现在可以ISP下载了,现在有个问题,芯片热的很厉害。 ...

你的ISP是最新版的吗?

是不是没有开空调?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的ISP是最新版的吗?

是不是没有开空调?

是老版的,用几分钟隔着保护套去摸都很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老版的,用几分钟隔着保护套去摸都很热

不影响使用的。

网友C:
只是修复了WIN7的BUG么???
XP的还没有修复啊~~~
下载重装过还是不行的.
等待XP的修复中...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是修复了WIN7的BUG么???
XP的还没有修复啊~~~
下载重装过还是不行的.

XP一直用的挺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是修复了WIN7的BUG么???
XP的还没有修复啊~~~
下载重装过还是不行的.

XP没有问题啊  请把你遇到的问题详细的说明一下 以便我们帮你解决,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XP没有问题啊  请把你遇到的问题详细的说明一下 以便我们帮你解决,谢谢! ...

读取熔丝成功后流水灯仍然能够正常运转

读取熔丝及FLASH成功后流水灯仍然能够正常运转

转到FLASH页面观察代码跟原代码不一样

装入原代码FLASH

到FLASH页面观察原代码

点击烧录时提示芯片擦除失败,(流水灯已不工作了)这是直接USB供电的提示

这是烧录失败后再读取FLASH的代码(注意要重新插上USB-ISP才能此操作),说明只是部分擦除了而已

网友B:
是否为旧版本?

之前的版本是两个二极管供电的,而且电流比较大,电压不稳,建议购买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否为旧版本?

之前的版本是两个二极管供电的,而且电流比较大,电压不稳,建议购买新的。 ...

我已改用1117M3了,而且用外供电一样不行

你不说我还真没在意,在1117M3输入时还有一个二极管串接,马上把它去掉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否为旧版本?

之前的版本是两个二极管供电的,而且电流比较大,电压不稳,建议购买新的。 ...

还是不行......

顺便问一下,我这个是之前的28脚封装,是不是这个工程样芯,跟现在的24脚封装的芯有差别??是否不能使用新的ISP下载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还是不行......

怎么感觉你这个是文件的问题,你把你的HEX传上来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怎么感觉你这个是文件的问题,你把你的HEX传上来看看。

这应该不是文件的问题,因为我只是在操作ISP下载软件时就存在卡死现象,要重新拔插ISP下载器才能用,不然会"没有找到有效的ISP下载器的提示",怎么点连接也没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应该不是文件的问题,因为我只是在操作ISP下载软件时就存在卡死现象,要重新拔插ISP下载器才能用,不然会" ...

你把驱动卸载了 重新安装一下试试!   你可以试试只读flash和EEPROM 多读几遍 看看是不是会出现找不到硬件的情况 如果是的话 可能是ISP下载器硬件上的问题了。
PS 你ISP下载器是哪个版本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把驱动卸载了 重新安装一下试试!   你可以试试只读flash和EEPROM 多读几遍 看看是不是会出现找不到硬 ...

是的,跟你所说的现象一样样~~~
装的是最新版本2.0,而且还更新了USB_ISP的驱动,原驱动名为USB_ISP,现在的驱动名是LGTUSB_ISP
已经跟老大联系过了,确认是硬件上的问题了,另给寄一个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