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人粗线给我点评一下SPI程序

楼主(2012-07-18):
  while(1)
  {

   FLOW_Data[0]=SPI1_Master_SendByte(0x30);  deleay(20);  //读取的是ADC0的低八位
   FLOW_Data[1]=SPI1_Master_SendByte(0x31);  deleay(20);  //读取的是ADC0的高八位
   HZ_Data[0]=SPI1_Master_SendByte(0x40);  deleay(20);  //读取的是ADC0的低八位

   Uart1_SendByte(0xfF);
   deleay(20);
   Uart1_SendByte(FLOW_Data[0]);   //ADC2的高八位
   deleay(20);
   Uart1_SendByte(FLOW_Data[1]);   //ADC1的高八位
   deleay(20);                     //压力毫安部分

  }

这种时候,FLOW_Data[0]里面的数 ,本来是0X30反馈的值,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是0x40  ,被存到HZ_dATA【0】里了,就是说数据正好串了一位

我用的ARM7 LPC系列。。。

SPI主机我是发一个查询码,反馈一个信息

楼主:
void HZ_SendData()
{
  uint8 temp;
//-------------------------------------------------------------
  IO0CLR |=P0_21;
//--------------------------------------------------------------
  S1PDR=0x30;
  while(((temp=S1PSR)&0x80)==0);        //等待数据发送完毕

  while(!((i = S1PSR) & 0x80)) ;
  rtmp = S1PDR;
  FLOW_Data[0]=S1PDR;

//-------------------------------------------------------------
  deleay(1);
//--------------------------------------------------------------
  S1PDR=0x31;
  while(((temp=S1PSR)&0x80)==0);        //等待数据发送完毕

  while(!((i = S1PSR) & 0x80)) ;
  rtmp = S1PDR;
  FLOW_Data[1]=S1PDR;

//----------------------------------------------------------
  IO0SET |=P0_21;
//---------------------------------------------------------
}

修改了一下,整合到一个程序里,但是这样数据顺序对了,第一个数据读出来了,第二个却读不出来了

楼主:
{:cry:调试这种东西要啥技巧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cry:调试这种东西要啥技巧么

楼主,你硬件是如何接的?

楼主:
主机是个LPC的ARM7,从机是个52核心的CPU,主机SS拉高,随便找了一个IO做CS片选控制52核心的CPU

我试验了一下,读取单个数据是准确的,那么起码这个东西就不是我硬件连线有问题。。还是我写的东西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机是个LPC的ARM7,从机是个52核心的CPU,主机SS拉高,随便找了一个IO做CS片选控制52核心的CPU

52核?!!
这是什么东西

楼主:
8052.

感谢您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