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转换后不加延时也可以正常12位读数,不正常啊

楼主(2012-07-18):
用DS18B20做了个数码管显示的温度计,12位精度,显示四位小数,有正负温度指示,也有DS18B20应答否报警。
DS18B20转换后不加延时也可以正常12位读数,不正常啊!!为什么啊!加延时反而转换的速度变慢了这货的转换速度到底多块啊~
还有就是显示最左边有最右边的残影,不知道怎么解决,是不是用累加器A加左移控制扫描这方法不行啊?怎么解决LED扫描显示与DS18B20的时序问题~

AT89S51 12M
                   DS_BUS     BIT P3.6                         ;温度传感器数据总线
                   BEEP_BUS   BIT P3.5                         ;蜂鸣器接口
                   DS_FLAG    BIT 20H.0                         ;温度传感器存在标志位
                   LED_DATA   EQU P0
                   LED_DUAN   EQU P1.0
                   LED_WEI    EQU P1.1
                   TEMP_H     EQU 33H                     ;存放温度整数位
                   TEMP_L     EQU 32H                         ;存放温度小数位
                   TEMP_MSB   EQU 31H                     ;存放MSB
                   TEMP_LSB   EQU 30H                     ;存放LSB
                   TEMP_ZF          EQU 17H                         ;温度正负标志位A为正B为负

           ORG 0000H
               SJMP START
               ORG 0030H
     START:MOV SP ,#07H
                   CLR DS_FLAG
                   MOV TEMP_H,#00H
                   MOV TEMP_L,#00H
                   MOV TEMP_MSB,#00H
                   MOV TEMP_LSB,#00H

                    MOV 10H,#00H                   ;计数缓存清零
               MOV 11H,#00H
               MOV 12H,#00H
               MOV 13H,#00H
               MOV 14H,#00H
               MOV 15H,#00H
                MOV 16H,#00H
               MOV TEMP_ZF,#00H

                   MOV 18H,#0C0H                  ;显示缓存清零
                   MOV 19H,#0C0H
                   MOV 1AH,#0C0H
                   MOV 1BH,#0C0H
                   MOV 1CH,#0C0H
                   MOV 1DH,#0C0H
                   MOV 1EH,#0C0H
                   MOV 1FH,#0C0H

                   LCALL DS_RESET
               JNB DS_FLAG,ERR
                   LCALL BEEP

;~~~~~~~~~~~~~~~~~~~~~~~~~~~~~~~~~~~~~~~~~~~~~~~~~~~~~~~~~~~~~~~~~~~~~~~~~~~~

          MAIN:LCALL DISPLAY
               LCALL TEMP_COV1
               LCALL TEMP_COV2
                   LCALL HEXtoBCD
                   LCALL XIAOSHUtoBCD
                   LCALL BCDtoLED
                   LCALL DISPLAY
                   LJMP MAIN

;~~~~~~~~~~~~~~~~~~~~~~~~~~~~~~~~~~~~~~~~~~~~~~~~~~~~~~~~~~~~~~~~~~~~~~~~~~~~

          BEEP:SETB BEEP_BUS
               NOP
                   CLR BEEP_BUS
                   LCALL DELAY500MS
               SETB BEEP_BUS
                   RET

           ERR:LCALL BEEP
               LCALL DELAY500MS
                   LCALL BEEP
                   LCALL DELAY500MS
                   LCALL BEEP
                   LCALL DELAY500MS
                   LJMP START

;~~~~~~~~~~~~~~~~~~~~~~~~~~~~~~~~~~~~~~~~~~~~~~~~~~~~~~~~~~~~~~~~~~~~~~~~~~~~

TEMP_COV1:LCALL DS_RESET
           JNB DS_FLAG,ERR
                   MOV A,#0CCH
                   LCALL WR_BYTE
                   MOV A,#44H
                   LCALL WR_BYTE

                   LCALL DS_RESET
                   JNB DS_FLAG,ERR
                                   MOV A,#0CCH
                   LCALL WR_BYTE
                   MOV A,#0BEH
                   LCALL WR_BYTE

                   LCALL RD_BYTE
                   MOV TEMP_LSB,A
                   LCALL RD_BYTE
                   MOV TEMP_MSB,A
                   LCALL DS_RESET
                   RET

;~~~~~~~~~~~~~~~~~~~~~~~~~~~~~~~~~~~~~~~~~~~~~~~~~~~~~~~~~~~~~~~~~~~~~~~~~~~~

                 TEMP_COV2:PUSH TEMP_LSB
                     PUSH TEMP_MSB

                                   MOV TEMP_ZF,#0AH

                   MOV  A,TEMP_MSB
                   ANL  A,#11111000B
                   CJNE A,#00000000B,TEMP_COV3
                   POP  TEMP_MSB
                   POP  TEMP_LSB
                   MOV  R0,#31H
                   MOV  A ,TEMP_LSB
                   XCHD A ,@R0
                   SWAP A
                   MOV TEMP_H,A
                   MOV TEMP_L,TEMP_MSB
                   RET
                 TEMP_COV3:POP  TEMP_MSB
                   POP  TEMP_LSB

                   MOV TEMP_ZF,#0BH

                   MOV A,TEMP_MSB
                   CPL A
                   MOV TEMP_MSB,A

                   MOV A,TEMP_LSB
                   CPL A
                   ADD A,#01H
                   MOV TEMP_LSB,A

                   MOV A,TEMP_MSB
                   ADDC A,#00H
                   MOV TEMP_MSB,A

                   MOV R0,#31H
                   MOV A,TEMP_LSB
                   XCHD A,@R0
                   SWAP A
                   MOV TEMP_H,A
                   MOV TEMP_L,TEMP_MSB
                   RET

DELAY500MS:MOV R7,#17H
       DL1:MOV R6,#98H
       DL0:MOV R5,#46H
           DJNZ R5,$
           DJNZ R6,DL0
           DJNZ R7,DL1
           RET

                    HEXtoBCD:PUSH ACC
                                   PUSH B
                                   MOV A,TEMP_H
                                   MOV B,#100D
                   DIV AB
                   MOV 16H,A
                   MOV A,#10D
                                   XCH A,B
                   DIV AB
                   MOV 15H,A
                   MOV 14H,B
                   POP B
                   POP ACC
                   RET

;~~~~~~~~~~~~~~~~~~~~~~~~~~~~~~~~~~~~~~~~~~~~~~~~~~~~~~~~~~~~~~~~~~~~~~~~~~~~

            XIAOSHUtoBCD:
                                   MOV A,TEMP_L
                   CJNE A,#00H,L100
                   MOV 10H,#00H
                   MOV 11H,#00H
                   MOV 12H,#00H
                   MOV 13H,#00H
                   RET
                   L100:CJNE A,#01H,L101
                           MOV 10H,#05H
                   MOV 11H,#02H
                   MOV 12H,#06H
                   MOV 13H,#00H
                   RET
                   L101:CJNE A,#02H,L102
                           MOV 10H,#00H
                   MOV 11H,#05H
                   MOV 12H,#02H
                   MOV 13H,#01H
                   RET
          L102:CJNE A,#03H,L103
               MOV 10H,#05H
                   MOV 11H,#07H
                   MOV 12H,#08H
                   MOV 13H,#01H
                   RET
          L103:CJNE A,#04H,L104
               MOV 10H,#00H
                   MOV 11H,#00H
                   MOV 12H,#05H
                   MOV 13H,#02H
                   RET
          L104:CJNE A,#05H,L105
               MOV 10H,#05H
                   MOV 11H,#02H
                   MOV 12H,#01H
                   MOV 13H,#03H
                   RET
          L105:CJNE A,#06H,L106
               MOV 10H,#00H
                   MOV 11H,#05H
                   MOV 12H,#07H
                   MOV 13H,#03H
                   RET
          L106:CJNE A,#07H,L107
               MOV 10H,#05H
                   MOV 11H,#07H
                   MOV 12H,#03H
                   MOV 13H,#04H
                   RET
          L107:CJNE A,#08H,L108
               MOV 10H,#00H
                   MOV 11H,#00H
                   MOV 12H,#00H
                   MOV 13H,#05H
                   RET
          L108:CJNE A,#09H,L109
               MOV 10H,#05H
                   MOV 11H,#02H
                   MOV 12H,#06H
                   MOV 13H,#05H
                   RET
          L109:CJNE A,#0AH,L110
               MOV 10H,#00H
                   MOV 11H,#05H
                   MOV 12H,#02H
                   MOV 13H,#06H
                   RET
          L110:CJNE A,#0BH,L111
               MOV 10H,#05H
                   MOV 11H,#07H
                   MOV 12H,#08H
                   MOV 13H,#06H
                   RET
          L111:CJNE A,#0CH,L112
               MOV 10H,#00H
                   MOV 11H,#00H
                   MOV 12H,#05H
                   MOV 13H,#07H
                   RET
          L112:CJNE A,#0DH,L113
               MOV 10H,#05H
                   MOV 11H,#02H
                   MOV 12H,#01H
                   MOV 13H,#08H
                   RET
          L113:CJNE A,#0EH,L114
               MOV 10H,#00H
                   MOV 11H,#05H
                   MOV 12H,#07H
                   MOV 13H,#08H
                   RET
          L114:CJNE A,#0FH,L115
               MOV 10H,#05H
                   MOV 11H,#07H
                   MOV 12H,#03H
                   MOV 13H,#09H
                   RET
          L115:MOV 10H,#00H
                   MOV 11H,#00H
                   MOV 12H,#00H
                   MOV 13H,#00H
               RET

;~~~~~~~~~~~~~~~~~~~~~~~~~~~~~~~~~~~~~~~~~~~~~~~~~~~~~~~~~~~~~~~~~~~~~~~~~~~~
  BCDtoLED:PUSH ACC
               PUSH DPL
                   PUSH DPH
           MOV DPTR,#LED_TAB
               MOV A,10H
                   MOVC A,@A+DPTR
                    MOV 18H,A

                   MOV DPTR,#LED_TAB
               MOV A,11H
                   MOVC A,@A+DPTR
                    MOV 19H,A

                   MOV DPTR,#LED_TAB
               MOV A,12H
                   MOVC A,@A+DPTR
                    MOV 1AH,A

                   MOV DPTR,#LED_TAB
               MOV A,13H
                   MOVC A,@A+DPTR
                    MOV 1BH,A

                   MOV DPTR,#LED_TAB
               MOV A,14H
                   MOVC A,@A+DPTR
                   ANL A,#7FH
                    MOV 1CH,A

                   MOV DPTR,#LED_TAB
               MOV A,15H
                   MOVC A,@A+DPTR
                    MOV 1DH,A

                   MOV DPTR,#LED_TAB
               MOV A,16H
                   MOVC A,@A+DPTR
                    MOV 1EH,A

                   MOV DPTR,#LED_TAB
               MOV A,17H
                   MOVC A,@A+DPTR
                    MOV 1FH,A

                   POP DPH
                   POP DPL
                   POP ACC
                    RET

/*DS18B20初始化子程序,复位低电平维持500US,检测应答信号维持200US,等待总线释放维持300US*/
;~~~~~~~~~~~~~~~~~~~~~~~~~~~~~~~~~~~~~~~~~~~~~~~~~~~~~~~~~~~~~~~~~~~~~~~~~~~~
  DS_RESET:PUSH ACC
               PUSH B
               SETB DS_BUS
               NOP
               CLR  DS_BUS
               MOV R1,#47H
        L1:MOV R0,#02H
           DJNZ R0,$
               DJNZ R1,L1
                   NOP
               SETB DS_BUS
               NOP
               NOP
               NOP
               MOV R0,#48D
        L2:JNB DS_BUS,L3
               DJNZ R0,L2
               SJMP L4
        L3:SETB DS_FLAG
           MOV R0,#150D
               DJNZ R0,$
                   SETB DS_BUS
               POP B
               POP ACC
               RET
        L4:CLR DS_FLAG
                   MOV R0,#150D
                   DJNZ R0,$
           SETB DS_BUS
           POP B
               POP ACC
           RET

/*DS18B20写一字节子程序。写一BYTE入口为累加器A,写一BIT入口为C         */
   WR_BYTE:PUSH B
           MOV B,#8D
        L6:RRC A
           ACALL WR_BIT
           DJNZ B,L6
           POP B
           RET
    WR_BIT:PUSH B
               PUSH ACC
           CLR DS_BUS
               MOV B,#8D
           DJNZ B,$
               MOV DS_BUS,C
               MOV B,#60D
               DJNZ B,$
               SETB DS_BUS
               POP ACC
               POP B
               RET

/*DS18B20读一字节子程序,读一BYTE的出口为A累加器,读一BIT的出口参数为C寄存器 */
   RD_BYTE:PUSH B
           MOV B,#8D
        L7:ACALL RD_BIT
           RRC A
           DJNZ B,L7
           POP B
               RET
    RD_BIT:PUSH ACC
           PUSH B
               CLR CY
           SETB DS_BUS
               NOP
               NOP
               CLR DS_BUS
               NOP
               NOP
               NOP
               SETB DS_BUS
               MOV B,#09D
               DJNZ B,$
               MOV C,DS_BUS
               MOV B,#60D
               DJNZ B,$
           POP B
           POP ACC
           RET

;显示子程序
;~~~~~~~~~~~~~~~~~~~~~~~~~~~~~~~~~~~~~~~~~~~~~~~~~~~~~~~~~~~~~~~~~~~~~~~~~~~~
   DISPLAY:PUSH ACC
           MOV R1,#18H                  ;逐位把显示缓存的LED代码显示出来
               MOV R4,#00H                    ;清零刷新位数计数值
                   MOV A,#00000001B                ;控制逐位显示刷新的刷新方向
   LEDLOOP:MOV LED_DATA,@R1                ;LED段码送LED屏
                   SETB LED_DUAN                    ;送LED段码值到74HC373-A缓存
               CLR LED_DUAN                        ;缓存LED段码
                   MOV LED_DATA,A                    ;LED位码送LED屏
                   SETB LED_WEI                        ;送LED位码值到74HC373-B缓存
                   CLR LED_WEI                        ;缓存LED位码
                   LCALL LED_DELAY                ;位与位显示之间的显示延时
                   RL A                                    ;更新LED位码值
                   INC R1                            ;LED段码指针增一
                   INC R4                            ;LED显示位数计数
                   CJNE R4,#8D,LEDLOOP      ;显示完了吗?
                   POP ACC
                   RET                                    ;显示完了,返回主程序

LED_DELAY:PUSH ACC
           MOV R7,#04D                    ;装入显示延时循环的外圈值
        D1:MOV     R6,#100D                ;装入显示延时循环的内圈值
        D2:DJNZ    R6,D2                    ;内圈循环
               DJNZ    R7,D1                    ;外圈循环
                   POP ACC
               RET

   LED_TAB:                                            ;七段数码管十六进制显示码表
           DB        0C0H,0F9H,0A4H,0B0H,99H ,92H
                   DB        82H ,0F8H,80H ,90H ,0FFH,0BFH

;~~~~~~~~~~~~~~~~~~~~~~~~~~~~~~~~~~~~~~~~~~~~~~~~~~~~~~~~~~~~~~~~~~~~~~~~~~~~

                   END

网友A:
只有单个器件时,不用延时也可以

网友:
表是对会变不感冒

楼主:
汇编吐血啊~什么逗得自己操心,还容易出错,但是有掌控感些~
我也要学 C 啊,以前学过点Turbe C 虽然不陌生也不会用

网友:
楼主不容易用全用汇编写。顶!!

楼主:
没办法,C 还不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单个器件时,不用延时也可以

有么有具体的资料文献?谢谢!

楼主(2013-08-23):
今天看了坛友的一个问读转换状态字的问题,突然全身一抖。以前的疑问顿时无有了
因为单总线的操作方式是初始化,rom操作命令,ds功能命令。所以发送了转换指令后的下一个操作是读暂存器指令,但DS的指令的每一次操作都需要初始化一次,还有ROM操作指令。由于没有进行转换状态读取所以第一次读出来的是85度这个初始值,经过多次循环后当时间累计到内部所需要的转换时间后读出的才是实际的温度,后面的不出现85是因为DS没有断电所以里面储存的是上一次转换的结果,实际很多次读的是旧的值。所以实际的DS的速度并不是比手册上标的快。

消隐的问题也解决了,加了一次写关代码就好了。新的代码贴上来分享。
学汇编的坛友可以看看

网友:
以前用C写的
sbit DQ=P3^2;
bit flag_init;//DS18B20是否存在标志
sbit Point=P0^0;//小数点

/****DS18B20初始化**************************************/
void reset()
{
        flag_init=1;
        DQ=1;
        NOP3();
        DQ=0;
        delay_us(60);//480~960us
        DQ=1;
        delay_us(5);//60us
        flag_init=DQ;
        delay_us(25);//241us
}
/****写一个字节函数*************************************/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
{
        uchar i;
        DQ=1;
        EA=0;
        for(i=8;i>0;i--)
        {
                DQ=0;
                DQ=(bit)(dat&0x01);
                delay_us(5);//61us
                DQ=1;
                dat>>=1;
        }
        EA=1;
}

/*****读数据函数*****************************/
uchar Read_Byte()
{
        uchar i,date;
        DQ=1;
        EA=0;//关中断
        for(i=8;i>0;i--)
        {
                DQ=0;
                date>>=1;
                DQ=1;
                NOP3();
                if(DQ)
                {
                        date|=0x80;
                }
                delay_us(5);//61us
        }
        EA=1;//开中断
        return(date);
}

void get_tem()
{
        uchar teml,temh;
        reset();
        Write_Byte(0xcc);//跳过读序列号的操作
        Write_Byte(0x44);//启动温度转换
        delay_ms(750);//750ms
        reset();
        Write_Byte(0xcc);
        Write_Byte(0xbe);//读取温度转换结果
        teml=Read_Byte();
        temh=Read_Byte();

        if((temh&0xf0)==0xf0)//如果是负温度
                {
                        flag_low=1;
                        temper=(~((temh)*256+(teml))+1)*6.25;
                }

        else
                temper=(temh*256+teml)*6.25;//放大100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