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人用过SIM908的GPS/GPRS的模块,SIM搜不到卫星

楼主(2012-07-18):
有没人用过SIM908的GPS/GPRS的模块,SIM收不到卫星,有数据输出,已经在天台上面调试了,而且超过10分钟,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搜索不到卫星

网友:
我的也是啊
天线用的是无缘的 IPEX接口的那种

网友A:
不晓得是怎么回事
我还以为是天线的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晓得是怎么回事
我还以为是天线的事呢

我查询状态,一直返回的是Location Unknow,手册上面说,gps没有run,不知道如何初始化···

网友:
不知道要怎么如何初始化的

网友:
有初始化命令的
我初始化过来的
也还是不行

网友A:
我现在在外地出差 等回去后 我查查看然后给你哈
我的qq:307799870
一起交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在外地出差 等回去后 我查查看然后给你哈
我的qq:307799870
一起交流啊! ...

好 有空加你

网友:
GPS-VANT-IN是要有外接电源的吧,看看天线多少供电,GPS-VANT-OUT有2.8v电压就说明GPS启动了

网友:
我的用着用着,就无法定位了,而且显示搜到很多颗星,却无法定位

网友:
把你的GPS初始化程序列一下

网友:
我也在用sim908,但启动也没有你说的那么慢,快的话10-40秒,慢的话1-3分钟

总体评价:要求定位不是很迅速的话这个模块可以接受,但要快速定位,还是用分离的模块好

网友B:
楼主解决了没啊?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几乎是一样的。
我初始化顺序是AT+CGPSPWR=1;AT+CGPSRST=0;AT+CGPSRST=1;然后使用AT+CGPSSTATUS=0,一直返回location unknown

楼主(2012-08-20):
解决了,是因为天线我没接电源,你的天线接了电源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解决了没啊?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几乎是一样的。
我初始化顺序是AT+CGPSPWR=1;AT+CGPSRST=0;AT+CGPS ...

是不是你的天线没接电源,要在GPS_RF_vcc接入电源

网友:
楼上的老兄能说详细点吗?我看sim908没有GPS_RF_vcc引脚啊!

网友:
SIM908没有GPS_VCC_RF引脚,但是SIM908C有这个引脚,注意查看SIM908的那些电源引脚。我也刚开始搞这个。呵呵

网友(2012-10-10):
ipx 也不可以的话 就没救了

下面是我的

网友:
估计要用有源天线吧

网友(2012-11-09):
引用 楼主:
解决了,是因为天线我没接电源,你的天线接了电源没有?

我的也是LZ情况,郁闷了几天了,他们技术支持太不给力了,请问SIM908的外部天线电源脚在哪里呀,没有找到

网友:
我也郁闷,遇到了这个问题,你们解决没啊,解决的告诉我一下啊,大家交流一下啊

网友C:
我最近也遇到了,大家都是怎么解决的啊,求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决了,是因为天线我没接电源,你的天线接了电源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最近也遇到了,大家都是怎么解决的啊,求分享

我也是,不过今天总算解决了,天线用的无源的,首先天线一定要放室外,对于大家说的GPS-VANT-IN和GPS-VANT-OUT的处理,我一共焊了两块板子,一个板子直接短接两脚,另个一做对比不短接也不做其他处理。我初始化顺序是AT指令通过后,发AT+CGPSPWR=1;通过后发AT+CGPSRST=1;然后1s发一次AT+CGPSINF=0(查询NMEA指令中的定位信息),刚开始返回基本都是0 ;其中短接那个板子因为弄好后上了趟WC大概10分钟后回来,发现已经有定位信息了,就换没短接的那个,大概三分钟后就有定位信息了。
所以我觉得只要电路供电正常,AT指令ok,基本定不了位就是等待时间和天线(测试一定放窗外)的问题了,而且与GSM部分无关,还有问题的可以联系我一起讨论QQ648529054

网友(2013-07-29):
最近也要开始折腾SIM908了,先学习下前人的经验

网友(2014-04-26):
GPS天线一定要接电源吗?

网友(2014-07-16):
留个名,天线接电源,我也看到了2个版本的接法。

分别给2个图,这2个版本都是OK的。是淘宝上卖的最好的2种开发板。我都买了。准备做一个板子。所以仔细研究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