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电脑PC机跟多台51单片机通信以及实现控制可以做到吗。

楼主(2012-07-18):
请问一台PC电脑可以控制多台51单片机吗?最近电子设计比赛想拿51单片机来做监测以及控制家居。这样就可以实现智能化了。但是不懂PC跟51通信控制的技术。还有一项功能就是用手机的GPRS控制单片机。手机发条短信就可以控制家里的电器。。GPRS跟单片机通信模块有个大神。拿来看看。谢了。

网友A:
这个完全可以实现吧。通过串口就可以,,至于发短信和单片机沟通,用TC35模块就可以,上淘宝上看看有卖的,都是二手的。现在没有新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完全可以实现吧。通过串口就可以,,至于发短信和单片机沟通,用TC35模块就可以,上淘宝上看看有卖的, ...

串口?怎么实现,具体点行吗。。

网友A:
单片机和pc串口通讯会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和pc串口通讯会么?

大哥。的确不会。2个单片机,上位下位机通信就会。

网友A:
我只会用vb写上位机程序和51沟通,上位机和51通讯的时候带上地址,51接到数据后,发现数据的地址和自己的地址一样就接收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会用vb写上位机程序和51沟通,上位机和51通讯的时候带上地址,51接到数据后,发现数据的地址和自己的地 ...

我是要拿51做监测。。51把摄像头的图像处理。通过电脑来显示监测。并控制。

网友:
我知道你的意识。51处理摄像头数据估计有点费劲,可能拖不动,传图像用用串口也很费劲,传送图像,声音信号,你的思路估计不通,别的信号还行

网友A:
想监测图象的话,还得用专业视频卡,带二次开发包的,通过二次开发包,把视频调入到自己的程序。需要有一定的编程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监测图象的话,还得用专业视频卡,带二次开发包的,通过二次开发包,把视频调入到自己的程序。需要有一定 ...

那广东省电子设计大赛的题目是:智慧城市。应该做什么啊。没有思路啊。。要创新。技术别人厉害点啊。

网友B:
LZ的想法不错,摄像头用51就夸张了。。。还是专心做好PC与51通信,实现智能家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的想法不错,摄像头用51就夸张了。。。还是专心做好PC与51通信,实现智能家居吧 ...

摄像头不可以用51管理吗。。那怎么实现智能家居啊。那广东省电子设计大赛的题目是:智慧城市。应该做什么啊。没有思路啊。。要创新。技术别人厉害点啊。

网友C:
教科书经典:1主多从系统,

现实的是:
pc-》max232-》51主机-》max485-》接多路从机max485,,,,,,,,,

网友D:
着步子夸的大了 显然楼猪没法搞定的

网友E:
主从模式,485
注意485总线的结构和从机的相互干扰。

网友F:
想要加入摄像头的话,去百度wifirobot 论坛,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教科书经典:1主多从系统,

先谢了。那请问。不用很多片51单片机的吗。就以块就行了?接N个MAX485就可以实现PC监测控制多个地方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着步子夸的大了 显然楼猪没法搞定的

对啊。。电子设计就要去尝试。智慧城市都不知道做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主从模式,485
注意485总线的结构和从机的相互干扰。

主从模式?发送和接收的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F:
想要加入摄像头的话,去百度wifirobot 论坛,看看吧

大哥。谢啦。这个似乎不是个论坛来的吧。是IGEE论坛吧?请问下 智慧城市 可以做什么电子产品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主从模式?发送和接收的时钟?

是的(可恶的字数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的(可恶的字数限制)

这样说我也不一定听得懂。。不够具体啊。没有指导书那些啊。请问下 智慧城市 可以做什么电子产品啊?

网友G:
完全可以,淘宝上有一种数传模块,TTL接口的,采用400M频段传输。如果有多个,只要几个模块之间的信道,波特率等等参数一致,那么一个发送,其他的都能够接收到信息,只是这个信息是不是你要的。可以再终端设备添加数据识别来进行控制。

网友H:
好像安防那样,搞几个摄像头连接电脑
不过要区别异常就比较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完全可以,淘宝上有一种数传模块,TTL接口的,采用400M频段传输。如果有多个,只要几个模块之间的信道,波 ...

有这方面的指导论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好像安防那样,搞几个摄像头连接电脑
不过要区别异常就比较麻烦了

一个摄像头都难啊。还搞几个哦。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有这方面的指导论文吗。

没有,其实这个很简单啊,人家都给你做好了模块。

网友I:
具体实现方法+论文可以参考http://wenku.baidu.com/view/3f78d22f453610661ed9f459.html,写的比较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具体实现方法+论文可以参考http://wenku.baidu.com/view/3f78d22f453610661ed9f459.html,写的比较清楚了 ...

哦,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发AT指令的。

直接调用别人的模块程序应该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有,其实这个很简单啊,人家都给你做好了模块。

就是叫我直接调用别人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可以自己写。都类似,你要搞懂AT指令是做什么的。先 和计算机串口通信,你就明白了/ ...

行,慢慢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