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一个给新手的帖子,介绍一下在实际使用中的雕刻刀具

楼主(2012-07-18):
很多新手问, 如何选择雕刻刀具?

我先列一平时我们的工厂用到的,其它的欢迎大家补充:

雕刻PCB,要用V刀。比如我们使用0.1mm的V刀。
要切割PCB,就要用玉米刀。比如我们的PCB打样使用1.5mm的玉米刀切割
开塑料孔,用双刃刀。比如我们生产JTAG外壳时使用15mm的双刃刀。
开PVC板,用单刃刀。比如我们的PVC机生产,用的是4.0的单刃刀。

开塑料孔时主轴速度与步进F值的选择:

我的经验是:主轴速度不能高于2500转(否则塑料会熔化), 由于这个转速较低,F值不能过大,否则会断刀。F值经验是200左右。

从这里大家可以看到, 给塑料开孔,AMCNC-01的速度已经足够快了。 就算使用速度快7倍的 AMCNC-01 ,实际的工作时间其实是差不多(只要刀路设计得好,尽量减小空行的路径)

网友A:
我也给出我的使用经验:
我平常雕刻的是使用 0.1mm/20度的,而断尖的则用来铣V槽。
铣比较厚的电木板,6mm/三刃的。
铣塑料是用1mm/双刃。
切硬料是用1mm/玉米刀。
钻头都是用的二手进口钻头,U钻。

网友:
幸苦了,很好!正愁急选刀了!

网友:
期待每种刀具雕刻时的参数

网友:
有条件的大侠能不能上个图

网友:
学习了。
我现在切割PCB用的是双刃刀,下次买几把玉米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给出我的使用经验:
我平常雕刻的是使用 0.1mm/20度的,而断尖的则用来铣V槽。
铣比较厚的电木板,6mm/ ...

好主意,损坏的V刀用来开V槽。

网友:
收藏学习,老大能配上几张图说明就更好了

网友:
要是能配上图片说明那就更直观啦

网友B:
受用了,钻孔速度和平铣速度的不同材质有讲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受用了,钻孔速度和平铣速度的不同材质有讲究吗?

非常有讲究。

更新到楼主位。

网友:
断尖的V刀,也可以用来刻铜皮间距大的电路板,
比0.1/0.2mm的V刀,效率高的不是一点点.
断尖的V刀,我也用来V切.
另外,补充,还有钻孔的钻头,只能用来钻孔.

楼主:
铣刀可以兼作钻孔,甚至可以模拟出不同尺寸的大孔。

但钻头绝不可以作铣刀用,即断。 多大的钻头,就钻多大的孔,不要贪心,肯定断刀。

网友:
请问,下面的加工参数通常情况下设多少合适?

1. 1.5mm玉米刀,切割1.6mm厚的PCB板,一刀切断的F值和转速;
2. V刀作V切时的每次下刀深度、F值和转速;

PCB材质不粘刀,估计转速可以设最高10000。
玉米刀横向铣削的时候,没经验,不知道主轴主轴扛得住多大的负荷,F值越大负荷越大;
V刀作V切的时候,下刀越深,负荷越大。我用V刀切割1.6的PCB,分3次下刀,深度分别是0.7,0.6,0.4,F值只敢给30,太慢了。

网友C:
请问能不能推荐一下铣亚克力所用的刀具以及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能不能推荐一下铣亚克力所用的刀具以及参数

铣亚克力,应该用单刃铣刀,转速不能太高,否则会熔化。
具体多少转速和F值我不清楚,没实际加工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能不能推荐一下铣亚克力所用的刀具以及参数

我铣亚克力用单刃铣刀,F300 转速3600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铣亚克力用单刃铣刀,F300 转速3600

请问刀径是多少的?不同刀径F值也会不一样,刀径越大,F值应该越小。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铣亚克力用单刃铣刀,F300 转速3600

还有就是你加工的亚克力多厚?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有就是你加工的亚克力多厚?

加工2mm和10mm的,不过不是一刀切透,每次下刀0.5mm,利用单刃铣刀的刀头切排屑非常好,单刃铣刀用侧刃切好像排屑不太好

网友:
看需要,有机会整台玩玩

网友C:
1.5mm的单刃铣刀F300 好像是下刀0.5mm,断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1.5mm的单刃铣刀F300 好像是下刀0.5mm,断刀了

直径细的单刃铣刀排屑能力差,下刀小些好
用双刃铣刀试试,我用3.175双刃铣刀下刀0.5 F600

网友:
开塑料孔(方形孔或者是其他异形孔),我是用3MM双刃刀,F值200,进给200,转速我是不知怎么说了没有工具测量,以常用的57二手主轴为例,电压控制在60-65V,不粘刀,3MM厚以内的塑料壳子,直接一刀切,没问题。需是注意的是,在快要切完时,临时把F值调慢,这样不会在还没切断时就已经整块掉下,影响开孔精度

网友(2012-09-07):
请问各位高手,本人有01机,想刻机器的铭牌,材质选PVC板,请教用什么软件可以编辑?谢谢!

网友:
这贴一定要顶!

网友F(2012-10-18):
1、楼主位老大最后一句话应该是-----就算使用速度快7倍的“AMCNC-02”   吧?
2、F的单位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G:

资料不错,图片再清晰点就更好了

网友:
我这几天用的是02,不错,主要是开塑料外壳。调试好了,效率蛮高的。
3.175的单刃,f800,下切2mm.不粘刀,无融化气味,速度很快。

网友:
引用 网友F:
1、楼主位老大最后一句话应该是-----就算使用速度快7倍的“AMCNC-02”   吧?
2、F的单位是什么? ...

2、毫米/分钟

网友:
等待我的01机消息已经很久了,希望今年有惊喜呀!!

网友:
我也用ABS,开始洗面洗边挺不错,后来洗8mm的孔就沾刀,5000,3000的转速都试过,200的进给。
我用的是4mm4刃优质硬质合金铣刀。

网友(2013-01-17):
今天才发现这个科普贴,太谢谢了

网友:
>开塑料孔,用双刃刀。比如我们生产JTAG外壳时使用15mm的双刃刀。

15mm or 1.5mm?

网友:
>铣比较厚的电木板,6mm/三刃的。
>铣塑料是用1mm/双刃。
>切硬料是用1mm/玉米刀。

Any pictures?

网友(2013-12-14):
这个要学习,收藏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我也给出我的使用经验:
我平常雕刻的是使用 0.1mm/20度的,而断尖的则用来铣V槽。
铣比较厚的电木板,6mm/ ...

请教村长一个问题,1.5mm玉米刀开1.6mm双面板用什么参数比较好?
我一般用8000转F100一刀切,但感觉受力很大,夹具压得很紧有时还是会移位(板一移位基本上就废了);F50好像又太慢了,甚至有点焦味;F100下刀0.5mm感觉还可以,但要走3次速度又太慢。

网友A:
引用 网友H:
请教村长一个问题,1.5mm玉米刀开1.6mm双面板用什么参数比较好?
我一般用8000转F100一刀切,但感觉受力 ...

我基本上都不用玉米刀开双面板了,而是改用断尖V刀,两面各铣一次,每次下刀是板厚的2/5.
这样的好处一是不伤垫板(我的垫板是打满M6孔的电木板),二是PCB不容易移位,三是割完一掰就可以了(小板多拼的时候,更是需要这样做)。
如果是用玉米刀的板,刀的受力除了PCB板,还要加上一点点垫板,一般我是F60-80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基本上都不用玉米刀开双面板了,而是改用断尖V刀,两面各铣一次,每次下刀是板厚的2/5.
这样的好处一是 ...

哦,那看来也差不多,不能太快。我不喜欢V割,玻璃纤维容易扎到手痒痒的。
我的夹具是两块L型活动定位块,板是悬空固定的,如果是大板底下再临时垫有机玻璃或PVC发泡板防止变形,所以钻孔铣边都不怕伤到垫板。况且我一般都是切好板再雕的,这样雕双面板不用定位孔也对得非常精确。

网友:
这个要学习了

网友:
pcb不是腐版么。。。。

网友:
mark.请问手工塑料钻孔应该用什么刀

网友(2014-06-22):
学习了,收藏以后用。

网友:
雕刻机啊,雕刻机,选刀非常重要。

网友(2015-01-08):
新手报到,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