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P下载和串口通信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2-07-18):
1、STC能用9针的串口通过USB转串口数据线进行程序的下载吗,要怎么样才能实现呢,我试过没成功呢

2、还有要自制51的ISP,是要将SDA_OUT和SDA_IN接到51的TXD和RXD上面是吗,ISP下载线是不是就是有片PL2303在上面啊,它是怎么做的呢?

3、开发板上的USB下载电路是ISP吗,那上面就是有块PL2303?

网友A:
ISP下载线属于是专用的
串口通讯是通用的

网友B:
STC 的通过串口下载是因为它已经自带了bootloader,用STC的下载工具点击下载后 重启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ISP下载线属于是专用的
串口通讯是通用的

ISP下载线是专用的是什么意思啊。
我买了一条下载线了已经,它不是对应51和AVR都行的吗,只要那个十针的接线对好了就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C 的通过串口下载是因为它已经自带了bootloader,用STC的下载工具点击下载后 重启一下就可以了 ...

bootloader有点陌生的名词

网友C:
引用 楼主:
bootloader有点陌生的名词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引导程序。可以让单片机进入程序下载状态。

网友:
stc直接用串口下就行了
at的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引导程序。可以让单片机进入程序下载状态。

懂了,谢谢大侠了
再问下,JATAG下载和上面的区别是什么啊,我去网上查了查,没看懂晕晕的。
还有就是ISP的第三方下载软件,不能通用吗,

网友D:
1.UART串口下载
2.SPI串口下载
3.JTAG调试口下载

AT89S系列是SPI总线接口进行ISP下载,这口是专用的,不能用来做SPI口通讯,没有IAP功能也就只能使用SPI口下载,无需担心引导程序损坏造成不能下载

STC AVR的都是使用IAP功能调用自带的标准接口下载

STC系列是默认引导程序调用IAP功能使用UART总线进行ISP下载,进入IAP可以是冷启动,或者使用自定义下载也可以不断电下载,反正启动IAP功能就行,能不能使用其它接口下载就不知道了,反正没见过STC支持其它下载方式的

AVR也是通过内部引导功能,调用IAP 程序选择任意接口进行下载(PDF上说的) 一般使用SPI接口下载。

JTAG貌似是硬件接口无需IAP功能就能操作内部存储单元

网友A:
引用 楼主:
ISP下载线是专用的是什么意思啊。
我买了一条下载线了已经,它不是对应51和AVR都行的吗,只要那个十针的 ...

我的意思是
isp职能用于isp
而串口可以用在很多场合

网友E:
STC下载要注意冷启动,有时候串口线上的高电平会给单片机供电,导致单片机无法掉电。
像这种情况,就让单片机一直接通电源,烧写软件(STC-ISP)里按下“download”,再找根导线,短接单片机的VCC、GND零点一秒,这样就能让单片机冷启动进入下载状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
isp职能用于isp
而串口可以用在很多场合

ISP下载线是专用的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使用SPI的通讯协议,而单片机没有SPI口控制器。没自带SPI接口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1.UART串口下载
2.SPI串口下载
3.JTAG调试口下载

这下真心懂了.....谢谢大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
isp职能用于isp
而串口可以用在很多场合

这样啊,嗯嗯,那ISP的下载软件应该是都可以通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STC下载要注意冷启动,有时候串口线上的高电平会给单片机供电,导致单片机无法掉电。
像这种情况,就让单片 ...

VCC和GND,不会烧掉电源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啊,嗯嗯,那ISP的下载软件应该是都可以通用的吧

也不绝对是通用的
比如AT的和ST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