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小车,应该算不上智能(遥控、超声波测距、超声波避障)

楼主(2012-07-18):
51小车,高手很多,这算是入门的小车,呵呵。另外想做个循迹,循迹用什么做,灵敏度要高一些呢?

总共用了大概一个星期
车的两个电机还有轮子,超声波测距模块,1602液晶屏是买的,其他都是手工焊接,车的底盘是画好尺寸,然后木板做的,人家装修剩下的三合板,质量轻,硬,很不错。

共三块功能,1、超声波测距;2、超声波避障;3、遥控小车
单片机用stc89c52,其中电机驱动用L298N H桥驱动芯片, 5V电源是两节3.7V 1800mha 5号工业电池经过LM2940-5 稳压过后提供的,未经过稳压的7.4V电压经L298驱动芯片给两个直流电机供电。

程序采用C语言模块化编程,编程使用到的单片机资源有,外部中断0,T0,T1,T2定时器。注意:T2定时器只有在89c52系列中才有。

超声波避障功能,车速快了,容易撞墙,还好安装了防撞的保险杠;主要是未采用PWM控速,改善的话,可以用PWM先把速度降低,然后再检测距离,以此来进行躲避障碍物。

嘻嘻~先弄到这喽~~~

超声波避障测试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I4ODMxNDgw.html

遥控测试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I4NjU4MzE2.html

下面是几张图片

网友A:
哇。。LZ的焊工不错 啊~~  好贴怎么没人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哇。。LZ的焊工不错 啊~~  好贴怎么没人顶啊。。

呵呵,这里都是高手,做的功能太少了,不大算智能的,没有特点

网友:
行  在我们菜鸟看来 你已经很牛了

网友:
如楼上所说

网友:
敢问楼主,超声波模块怎么弄得,多谢指教

网友(2012-08-31):
型号是什么?超声波测距的

网友:
楼主说一下你所用的资源是怎么做的,比如哪个定时器是用来产生PWM信号?

网友:
新手入门,我也准备做个简单的先~

网友(2012-10-01):
我想打算做个, 不过左右轮用的是同一电机,我用现在的遥控车

网友:
顶楼主,自己焊很练手啊,楼主强大

网友:
附件回去看看,我也才开始,学习了谢谢分享了!

网友(2012-11-03):
楼主求电路图~~

网友:
嘻嘻不错不错...超声波弄个摇头就更爽了!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
支持.............

网友:
这个比我做的好一些。

网友(2013-03-30):
菜鸟来学习哈!

网友:
好东西,一定得顶一个

网友:
请教个问题,电机电源供电是用什么实现的?

网友:
我做的也只是这些功能

网友:
你测距应该再远一点,要不这车的保险杠得多结实呀,呵呵

网友:
看着简单,但所有的都是自己来就不简单了

网友(2013-06-14):
加个舵机,遇障碍三个方向测距在自动选择方向就比较好了

网友(2013-07-26):
这个涂鸦略犀利啊。。。可以打个字么 - -! 看得我纠结。。。

网友:
正在做一个。

网友:
这么好的帖子竟然没人顶
不错的小车,有机会也做一个

网友:
赞一个,也准备去做一个

网友:
不用陀螺仪和加速度计时怎么保持平衡的啊

网友:
锡接过线很漂亮啊,赞一个

网友(2013-09-05):
焊工确实不错

网友B(2014-04-23):
楼主测距有待提高啊,都撞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测距有待提高啊,都撞墙了。

就哪样吧,毕竟材料基本都是垃圾堆里检出来的。

网友(2014-06-12):
车子做的很好,taibangle

网友(2014-07-13):
车子做的不错,我也在做这个!!

网友(2015-08-30):
楼主没有画个板子吗,有原理图吗?

网友:
看了你做的51小车,我现在在学51,想做一个简单的小车试试,楼主只有程序,请问有原理图吗,想学习学习,我QQ2368249089,求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