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直流电调电路用集成芯片

楼主(2012-07-18):
DIY的电调电路怎么用的基本是分立元件,6个mos管,为什么不用集成芯片呢?

网友A:
成本问题。以及自举电路存在这PWM的占空比不能100%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成本问题。以及自举电路存在这PWM的占空比不能100%的问题。

但是集成芯片功能多,控制简单,过流过压保护,这样编程应该简单不少吧

网友:
用分立元件还好吧。也可以用3个n-mos.三个p-mos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