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件作品,DS18B20温度计

楼主(2012-07-18):
资料全是从阿莫论坛下的,经过调试和修改才得以通过。用我了很长时间,由于是初学者不见笑。

板子正面

板子背面

网友:
恭喜。继续加油

网友:
鼓励一下

网友:
打击一下!焊接还得多练练!!

网友:
和我的第一次差不多,共勉

网友A:
数码管用什么驱动的??干嘛不用飞线  这样多浪费焊锡丝,还有当初我做diy遇到的问题是没有加程序下载端口 每次调试都要拔下芯片 很麻烦,看见你也没加,嘿嘿

网友:
祝贺,板子挺简洁啊

网友:
赞一个,初学者能这样很不错了,而且作者很用心,很细心。
我一直认为,技术可以学,态度很难学

网友:
恭喜,加油,继续努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数码管用什么驱动的??干嘛不用飞线  这样多浪费焊锡丝,还有当初我做diy遇到的问题是没有加程序下载端口  ...

年轻人都喜欢挑战自我,我以前也是用很多焊锡连成一条线,连好了觉得很有成就感。
但是现在发现费时费力,还容易造成短路等奇怪的故障,于是现在都直接飞线过去了,很快很简洁,就是看上去R会大一些觉得不爽。
但这些都不重要,年纪大了,自然感觉到除了时间,其他的都必须妥协一下。

网友:
数码管是点扫描吗?直接驱动位线发热不?
我懒所以没有搭硬件,直接实验板子上了写了,还是楼主勤快。
焊接时温度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年轻人都喜欢挑战自我,我以前也是用很多焊锡连成一条线,连好了觉得很有成就感。
但是现在发现费时费力 ...

我用电阻和电容的腿来连接,也很方便的

网友:
不错。接下来可以多点测量。用液晶显示

网友:
我表示我第一次还没你做的好呢,加油吧

网友:
焊点不匀---有很大改进空间,哈哈

网友:
不错,焊功有待提高,另外用5110的屏会更好看,而且焊接比数码管方便。还可以实现像温度计里边的水银柱一样的效果。

网友C:
值得鼓励,我以前是自己腐蚀电路板做的,最好下次把时钟功能也搞进去

网友:
我的第一个作品是参加校内赛…但是板子的焊接我自己基本上没怎么焊,同学焊的,我帮忙…当时做出来很有成就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值得鼓励,我以前是自己腐蚀电路板做的,最好下次把时钟功能也搞进去

是,起初有这个打算,数码管用的就是时钟的。

网友:
我也是没有加程序下载端口  每次都拔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