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电解电容辅助电源设计

楼主(2012-07-18):
最近在做一个AC-DC的驱动,要求无电解电容,但在给驱动芯片供电时找不到合适电路,因为是220V市电接入,要得到DC+12V,还得没电解电容,麻烦各位帮个忙!

网友:
去PI网站上找一下,有很多无电解的AN。

网友:
去年研究了半年无电解,给你个思路。
高压输入无电解好解决。 类似好多LED驱动类似的单级PFC
次级输出 不需要电解,用陶瓷电容就可以,陶瓷电容加到合适的程度,经念500-800MA用10UF,
带上负载输出就呈含有直流成份的馒头波,再用一级DC/DC 或者线性稳压把上面的馒头解决掉,
调试较为麻烦。。

网友:
不好弄吧

网友A:
不明白为啥要求无电解??

网友:
关键在于成本,如果不计成本,那还是可行的。

网友:
lz这要求不关乎成本,而是使用环境?

网友:
小功率电源无电解的比较容易,大功率的不好搞

网友B:
用工频变压器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为啥要求无电解??

电解电容的寿命短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工频变压器行么?

体积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