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位运算问题,Bit._7

楼主(2012-07-18):
请大侠指点一下,这个定义的含义Bit._7,在Keil里相当于是什么?
#define F_OVF_BIT             Bit._7
#define F_WMRK_FLAG_BIT       Bit._6
#define F_CNT5_BIT            Bit._5
#define F_CNT4_BIT            Bit._4
#define F_CNT3_BIT            Bit._3
#define F_CNT2_BIT            Bit._2
#define F_CNT1_BIT            Bit._1
#define F_CNT0_BIT            Bit._0

网友(2012-11-29):
#define F_OVF_BIT             Bit._7    定义F_OVF_BIT 是某8位寄存器的第8位
#define F_WMRK_FLAG_BIT       Bit._6  定义 F_WMRK_FLAG_BIT是某8位寄存器的第7位
我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
#define F_OVF_BIT             Bit._7
这个是把 F_OVF_BIT 定义为BIT这个变量(寄存器)的最高位,即我们所说的第八位。
这样就可以单独操作这个位,不用操作BIT这个变量了。

楼主:
不是,其实他式结构体里面的。

楼主:
那个我后面看了一下他的代码,发现这个是结构体里面的一种位定义,为什么节省变量,把一个变量限制成只使用一位,就相当于是标志位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