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迷你四轴+FT232

楼主(2012-07-19):
前段时间画了一个小四轴,本来打算玩起来再发的,但是最近有事先发上来吧
BMA020+ITG3205
硬件上和mwc的一致

另一个是对应的下载器,也可以做usb转串口先使用,芯片是号称目前最稳定的FT232

正面布线

反面布线

网友:
路过看到图挂了,下载来看看先

网友A:
难道 是长江的?

网友B:
PCB显示的背面灰色是怎设定的?

网友:
不懂也可以支持!!

网友C:
楼主这个不是应该发到四轴飞行的版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B显示的背面灰色是怎设定的?

你是说顶层布线?shift+s选择单层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不是应该发到四轴飞行的版块吗?

不好意思  没有看清楚  发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说顶层布线?shift+s选择单层显示

果然是shift+s  谢谢!   pcb迷你四轴出成品吗,多少米啊?

楼主:
正在调试,到时候我把整个东西发上来

网友D:
已挪。改标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已挪。改标题。

怎么不改了标题再挪,失策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已挪。改标题。

谢谢袋鼠mm,我们的头像很像啊,你的是自己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么不改了标题再挪,失策啊~

您老也来看啊~~ 还是专程追随袋鼠来的?

网友:
这个要顶!看图就知道是lz非凡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B显示的背面灰色是怎设定的?

对了,我忘了论坛的规矩,问问题是要上pp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 是长江的?

长江是什么?不过我还真在长江不远的一所学校上学

网友F:
小电机  哪里买?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小电机  哪里买?

淘宝搜“空心杯电机”就有,我买的19块一对,带一对正反桨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袋鼠mm,我们的头像很像啊,你的是自己画的?

井上雄彦的作品。smile系列

网友:
线布得很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井上雄彦的作品。smile系列

哦~~我有一本他的画册

我不喜欢动漫,但是喜欢漫画,很喜欢他的风格

网友:
IRLML2502这个MOS管驱动小空心杯电机效果怎样?

网友:
哇....想求配置

网友:
USB TO RS232最高速度是多少?能上230400吗?谢谢。

网友:
不错,好东西,期待楼主成品照片,呵呵

楼主:
这么多朋友喜欢啊,那等我玩起来了可以考虑做几套给大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多朋友喜欢啊,那等我玩起来了可以考虑做几套给大家

我也很想做一个玩玩,买了电机和桨,自己用废旧的PCB板裁了个框架,不过技术太弱,到现在一点进展也没有,希望大侠早日成功,让小弟学习学习....PS:希望出来了能蹭一套

楼主:
上传BOM
重新上传,原来的有点问题

网友G:
前段时间也画了一个mwc 328+6050+5883 只是小弟刚学 AD9.4,未能完善布线,烦请LZ 帮忙完善 谢谢LZ
注:1.当时设计 引脚是可以直插 T地飞6A 接收的
   2.须增加 ISP下载引脚
   3.须增加电机臂
   4. PCB未完善布线

楼主:
引用 网友G:
前段时间也画了一个mwc 328+6050+5883 只是小弟刚学 AD9.4,未能完善布线,烦请LZ 帮忙完善 谢谢LZ
注:1.当 ...

板子都布完了吧,电源和电机线可以宽一些,最好1mm以上。另外你可以直接发上来,让群里的高手一起给你看看
是版本的问题?还是画的就不对,有很多地方有3个过孔放在一起;丝印离焊盘稍微远一点(有的就在焊盘上),可以把丝印改小。

网友G:
谢谢LZ,只是刚学AD9.4 不太会使用,也不会设计PCB走线,
PCB 布的比较乱,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谢谢LZ,只是刚学AD9.4 不太会使用,也不会设计PCB走线,
PCB 布的比较乱,

你可以用ERC检测下,会有很多提示,然后根据提示一点点的改
你好像把丝印层隐藏了。

网友G:
是啊,布线的时候,眼都花了~~

多孔的地方,只是增加电流通过而已,应该是这样吧~

自啥乱布的,不见怪,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啊,布线的时候,眼都花了~~

多孔的地方,只是增加电流通过而已,应该是这样吧~

你可以shift+s 选择单层显示,这样就不眼花了,至于多加过孔增加电流,这个我没有听过,感觉不是这样吧,如果需要增加电流,你可以加宽线,甚至于不盖油喷锡

网友:
PCB 技术我还是先去了解一下先,

另外MWC 2.0,2.1 都不知在那改程序,驱动场效应....PID调节很节腾...

网友:
LZ抓紧时间搞搞看看效果呀~~~期待

网友H:
先要搞定遥控阿。
我也搞了个。自己写了个程序。
是用蓝牙和数传做无线接收机的,感觉不理想。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先要搞定遥控阿。
我也搞了个。自己写了个程序。
是用蓝牙和数传做无线接收机的,感觉不理想。 ...

不是有人用成品的接收去掉外壳也可以离地,你可以考虑下

网友I(2012-09-05):
求楼主快做。。我正在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求楼主快做。。我正在愁呢,,,,,

板子已经焊接好了,传感器输出正常,正准备安装电机

网友J:
虽然画的比楼主小 但是问题多多,,,,

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J:
虽然画的比楼主小 但是问题多多,,,,

赐教

不是越小越好,小了力臂就短了,另外板子布线可以多画些过孔,不然线绕的过多。最好能全部手动布线

网友J:
看你画的线真不错。 是手工布的么 ?我主要嫌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看你画的线真不错。 是手工布的么 ?我主要嫌麻烦,,,,,

习惯了 所有板子都手动布

网友K:
楼主,你直接5V经LDO到3.3V?  锂电池一般只有3.7v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你直接5V经LDO到3.3V?  锂电池一般只有3.7v

原理图上画的很清楚vcc ->3.3  vcc -> 5v   vcc == 3.7v

网友K:
引用 楼主:
原理图上画的很清楚vcc ->3.3  vcc -> 5v   vcc == 3.7v

这样的锂电池电压一般下降到多少,是认为快没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样的锂电池电压一般下降到多少,是认为快没电了?

今天正调,每次到飞不起来 电池大概2.8v的样子

网友K:
引用 楼主:
今天正调,每次到飞不起来 电池大概2.8v的样子

你是多少容量的电池?大概能飞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是多少容量的电池?大概能飞多久?

350mah 25c 还在调 整段的没有飞过 所以也不好估计时间  不过时间不长  几分钟

网友:
引用 楼主:
350mah 25c 还在调 整段的没有飞过 所以也不好估计时间  不过时间不长  几分钟 ...

你锂电池电压下降到3.3V以下后,LDO还能输出3.3V吗?

网友:
楼主。。。我用cad画了外形。。就是这个外形困扰了我很久。楼主是怎么画的。。。我导入后选择对象定义pcb形状,结果只有一个轴有pcb。。。我查了两天资料都没明白,去pcb里面问也没有人回答我。。。希望楼主赐教。。。不介意的画加我qq:296221646,。。。。。。。我也喜欢画画

网友:
楼主!,飞控怎么做啊?

网友(2013-01-30):
谢谢楼主分享,做起来困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