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T8F08A现在的最小封装是什么的?

楼主(2012-07-19):
一个小产品要做一个串口验证机制,单片机仅需要接收到一个固定的串口命令,然后返回一个对应命令即可。没有其他工作。所以希望越简单封装越小越好。不知道LGT8F08A能否实现串口唤醒并发送数据的功能。因为大部分时间使用不到它的。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能否使用串口下载程序。这样就省事儿多了。

网友A:
现在最小的是SSOP24。

可以实现串口下载程序,就是用IAP。把一段程序放在Program Flash的一个Page中,按Page擦除Flash。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最小的是SSOP24。

可以实现串口下载程序,就是用IAP。把一段程序放在Program Flash的一个Page中,按Pa ...

就是自己来做一段IAP程序吧?

网友:
没错。用Flash的Page擦除模式实现。

网友B:
SSOP24 的LGT有IAP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SSOP24 的LGT有IAP功能?

当然有了,只要能对FLASH编程的单片机都可以的,我正在做,基本功能已经实现了,细节还需完善。

网友:
那能不能用AVR的bootloader 呢?

楼主:
那能不能用IAR编译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能不能用IAR编译呢?

lz怎么异想天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怎么异想天开呢。

只是个工具而已。有什么异想天开呢?

网友:
只要寄存器没错就行,除非芯片内核有差异,
就像51单片机一样,不管你是SxTxC还是ATxxxx还是什么的都一样~

不知那个SSOP24开始提供样品了没?

网友:
建议出一个8脚的,像LTC那样买小于1元人民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