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egafuctions生成的浮点运算模块计算周期问题

楼主(2012-07-19):
使用MegaWizard Plug-In Manager工具生成浮点乘法模块可以配置的最小计算时间为5个系统时钟周期,而浮点加法模块可以配置的最小计算时间为7个系统时钟周期。
一般想来加法应当比乘法要快,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时间反而是乘法更小?
另外,配置这个时间越短,看它使用的reg数越少,可以不都应该是空间换时间,为什么时间变短使用的空间也变少呢?

网友A:
1.硬件乘法器
2.latency少并不代表跑得快,能跑多快看fmax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硬件乘法器
2.latency少并不代表跑得快,能跑多快看fmax

多谢!
PS:来自altera工程师的回复——
1. Actually the float add operation is harder to perform than float multiply opeation, and Altera uses dedicated multiplier circuitry for float multiply operation. So the latency of multiply operation is less.

2. Less latency because of less pipeline level, which means we use less register. Of course resource utilization is less. But you can find that the performance is poor to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