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的1602显示键盘可调时钟 哪位大神会啊?

楼主(2012-07-19):
基于51的1602显示键盘可调时钟  哪位大神会啊?

网友:
楼主。你在标题里写上。。。妹子求高手 。就有人回复你了。

网友:
媚纸有料上pp

网友:
你这个问题不好
这么简单的东西,是大神大湿一定会的,不用问。

网友:
2楼说的是真事!!

网友:
郭天祥的十天学会单片机里面有……

楼主:
谢谢、、可是,键盘调节的部分我不是很懂,就是怎样控制独立按键,使时钟可以停止、启动、选择调节位置??

网友:
按键功能是自己定义的

网友:
这个我写过一个,不过是带菜单,带温度,带按键调节 用DS1302 ,LCD1602,我刚学软件就三个月不久,按键识别可是纠结了大半个月。。。

网友:
代做毕设,包写文章,包交会答辩。
如有需要请PM联系

网友:
这个网上应该有的,不论是液晶还是数码管。你自己拿回去一改就行了啊。。。。

网友:
按键识别只识别键按下,短按,长按,连击,无击,具体功能,一般用标志信号去传输,功能都是自己定的。

网友:
按键可以用状态机的方法实现

网友:
看你一表人才,让哥哥教你吧,谭浩强加郭天祥猛看几遍,自然就懂了

楼主:
额、、今天才看的回复,不管怎样,谢谢大家了。我现在会了、、、

网友:
这个比较简单,可以先仿真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