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18B20测温,为什么我要用手触摸总线才可以显示正...

楼主(2012-07-19):
求助:用18B20测温,为什么我要用手触摸总线才可以显示正确温度?

网友:
我也在做。标记、、

网友A:
GND
没有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GND
没有接?

这个不可能  我试了给数据小加上拉电阻, 在数据线和GND线中加电容 都不行, 唯有用手触摸即可。

网友:
是不是线长了,或者走线乱受干扰了啊。

网友B:
时序或者时钟频率有问题。
手触摸相当于加了个小电容。

网友:
就像以前的老电视机一样,非要挂个大活人信号才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时序或者时钟频率有问题。
手触摸相当于加了个小电容。

就是,建议楼主在数据线和地线之间加一pF级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建议楼主在数据线和地线之间加一pF级电容!

本质不在电容,还是要从时序下手。

网友:
1、电阻;
2、时序;

网友:
数据线是开路输出一定要上拉,还有就是时序非常重要

网友(2013-01-20):
引用 网友B:
时序或者时钟频率有问题。
手触摸相当于加了个小电容。

完全正解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