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片ARM板通过网线直接连接的问题

楼主(2012-07-19):
各位,不知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
1个arm板是cpu9260,phy是dm9161aep,另外一个arm板是海思Hi3515,PHY是rtl8201;现在遇到的现象是这2个arm板通过网线直接连接的话不通,现象表现为hi3515串口能够打印出 link up;而9260的串口不打印link up,也就是认为物理上没连接上,黄灯不停闪烁;交叉线和直连线都试过,都是同样的问题。
下面是我做的各种测试:
1 2个arm分别通过网线和电脑直接连接,都可以ping通,没有问题;
2 2个arm分别通过网线和一个单片机做的网络转串口设备直接连接,都可以ping通,没有问题;
3 如果2片9260的核心板通过网线连接,也没有任何问题;因为我手里只有一个Hi3515核心板,所以没做2个Hi3515的测试;
4 这2个arm如果通过交换机连接,就可以通了;
5 Hi3515的rtk8201用的是25M的无源晶振;dm9161用的是50M的有源竞争;

综上,我个人觉得是不是2个PHY的匹配有点问题,或者我的9161的电路设计的不够好,干扰太大。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
检查交叉网线的可靠度。。。各ARM的网络设置中一定得在同一网段。

楼主:
IP地址肯定在同一网段的,交叉网线也没问题,连别的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