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如何将helper.bin下载到88w8686 wifi模块中去

楼主(2012-07-19):
单片机程序不带OS,也就没有文件系统,也就不能识别文件如helper.bin等。
而要将helper.bin等固件download到88w8686中,搜索了好多论坛都没有提及。
我想到的一个办法是:
1. 先将单片机运行程序下载到单片机的flash;
2. 然后将helper.bin以及其他固件(是不是要借助编程器?)下载到单片机flash的某个已知地址;

当然单片机运行程序中下载固件的部分要做到从flash的该已知地址去读固件,然后下载到wifi去。

搞过88w8686的大侠请评论评论,谢谢!

网友A:
将helper.bin转换成数组,保存在单片机程序中。

楼主:
有这么好的方法?
那src_gspi8686/if/if_gspi/的helper.h文件中就是一个数组:helperiamge[]。
是不是这个?
严重感谢ljt80158015!让我少走了好多弯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helper.bin转换成数组,保存在单片机程序中。

有这么好的方法?

那src_gspi8686/if/if_gspi/的helper.h文件中就是一个数组:helperiamge[]。

是不是这个?

严重感谢ljt80158015!让我少走了好多弯路。

楼主:
刚用hexdump查看了helper.bin文件,
与helper.h中的数组helperimage[]比较了;
一模一样,铁定是了,
再次谢谢ljt80158015 !!!

网友A:
楼主做这个挺麻烦的,准备用lwip协议栈实现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做这个挺麻烦的,准备用lwip协议栈实现么?

有比lwip写得更优雅的tcp/ip代码
也是老外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比lwip写得更优雅的tcp/ip代码
也是老外写的,
以前有人在坛里发过,mega-eth_source_20080522.zip ...

哪一个,找不到,能否再次上传一次?

楼主:
我更改了文件名。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比lwip写得更优雅的tcp/ip代码
也是老外写的,
以前有人在坛里发过,mega-eth_source_20080522.zip ...

有比lwip写得更优雅的tcp/ip代码?
tcp性能如何呢?
tcp/ip的难点是tcp拥塞控制。

楼主:
还么有这么深研究,
打算在找到工作之后再研究。

网友A:
看了一下代码,做的蛮简洁的,代码里比lwip小了不少。

楼主做这个wifi有什么参考资料没?

wpa_supplicant 和 openssl 都是 LINUX 应用层的东西,负责密码协商的 ,你自己实现么?

网友B:
出售88w8686模块芯片,村田的 ,有兴趣没?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83523-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一下代码,做的蛮简洁的,代码里比lwip小了不少。

楼主做这个wifi有什么参考资料没?

这个到时候硬着头皮也要上 ,看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出售88w8686模块芯片,村田的 ,有兴趣没?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83523-1-1.html ...

不带板没办法用,我买了个带板的。¥150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到时候硬着头皮也要上 ,看代码。

楼主是研究生吧   这个就是你的毕业论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研究生吧   这个就是你的毕业论文吧?

你没看过我以前的帖子?
我都43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没看过我以前的帖子?
我都43了

打算在找到工作之后再研究。

误解了你这句话.

楼主是不是做wifi转串口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算在找到工作之后再研究。

误解了你这句话.

不是做产品,纯粹是想掌握wifi的应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做产品,纯粹是想掌握wifi的应用

准备开源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准备开源不?

以后可以开源,不过我才刚刚开始,如果你有兴趣不如一起弄。意下如何?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后可以开源,不过我才刚刚开始,如果你有兴趣不如一起弄。意下如何? ...

我之前想搞的,看了8686的linux驱动,10几万行代码,不知道如何下手,网上资料又少。

www.rt-thread.org 正在搞支持wifi的开源项目,基于rtt+lwip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想搞的,看了8686的linux驱动,10几万行代码,不知道如何下手,网上资料又少。

www.rt-thread.org ...

其实可以修改的,代码中涉及linux内核的咚咚弃之不用,
从最简单的mcu的spi读写函数写起SPI_Write_16Bit(), SPI_Read_16Bit()
然后是88w8686的io接口函数:spi_write_data_direct(),  spi_write_reg()  spi_read_reg()...
其实就是层层调用关系。
他虽然是应用在linux的驱动,但我们只要其中的有用部分。

现在我还啃不动os,只能裸机先走一遍再说。

网友C:
我是新手想请教下,怎么能设定88w8686为AP模式,内置SSID,然后通过上位机WiFi寻找到88w8686控制一个LED即可,谢谢~
另外lz,我在淘宝上看到一个(wifi模块空PCB板,88w8686),我初建账号没法发链接,LZ自己搜一下,见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新手想请教下,怎么能设定88w8686为AP模式,内置SSID,然后通过上位机WiFi寻找到88w8686控制一个LED即 ...

谢谢你提供的信息,我买了一个现成的带板模块。
我现在还没有到设置88W8686模式那里,看88W8686文档或源代码呀

网友(2012-09-26):
引用 楼主:
谢谢你提供的信息,我买了一个现成的带板模块。
我现在还没有到设置88W8686模式那里,看88W8686文档或源 ...

不知楼主wifi做的怎么样了? wpa加密方式实现了没?

楼主:
还没,正在看WEP部分的源码

网友:
随着手机的WIFI普及,掌握wifi技术势在必行啊

网友(2016-03-05):
您好,我想请教下单片机加载8686固件的事。可否教下。谢谢,QQ252193666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刚用hexdump查看了helper.bin文件,
与helper.h中的数组helperimage[]比较了;
一模一样,铁定是了,

那这个数组就相当于固件,放在工程中,然后呢   怎么将他下载到8686中

楼主:
工程运行完down_fw() 就将该固件下载到8686了
down_fw() 函数名记不清了,看源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这个数组就相当于固件,放在工程中,然后呢   怎么将他下载到8686中

工程运行完down_fw() 就将该固件下载到8686了
down_fw() 函数名记不清了,看源代码

网友E:
引用 楼主:
工程运行完down_fw() 就将该固件下载到8686了
down_fw() 函数名记不清了,看源代码 ...

牛人啊,46岁了还冲劲十足,太多人浮躁了!电子行业需要你这样的人。

楼主:
引用 网友E:
牛人啊,46岁了还冲劲十足,太多人浮躁了!电子行业需要你这样的人。

呵呵,爱好这行

网友D:
牛人  哈哈  怪不得嘞  只有爱好才能精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牛人  哈哈  怪不得嘞  只有爱好才能精通。。

不敢当,我还有好多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