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PC1788 EMC寄存器DynamicConfig0如何设置?

楼主(2012-07-19):
对于LPC1788的EMC存储器映射的寄存器,不知如何设置:
如下:
我使用的是2个(256MBit)16BIT SDRAM 单片是13 ROW 9 COL
组成一个32位的SDRAM使用,但在映射表中找到相关的设置选项:

LPC_EMC->DynamicConfig0    = 0x4480
还是
LPC_EMC->DynamicConfig0    = 0x4680

网友:
这个对应的是你的SDRAM的大小啊,0x4680,两片16BIT组成的就是32BIT啊

楼主:
关键是4680 还是4480

网友:
晕,最简易的办法,各试一下,然后倒推一下原因嘛。

网友(2013-09-10):
LPC_EMC->DynamicConfig0 = 0x0046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