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电调强行启动问题,只有很微弱的抖动,求指导。

楼主(2012-07-19):
我用的是朗宇电机,强行启动的策略是MK中的tm-=tm/15+1,但是单机只有微小的抖动。换相顺序是AB-AC-BC-BA-CA-CB。
1。另外我用示波器测了OUT_A,OUT_B,OUT_C的波形(此时电机根本没有转动),发现三路波形一样,连幅值和相位都一样。。。没有相位差。。求解。。。
2。有没有那位大神可以讲解一下自己强行启动的策略,具体的时间衰减规律是什么,是自己算出来的还是实验得出的?
3。另外,如果是采用三段式方法启动的同学可不可以提供一下相关的资料?

楼主:
没有人吗?大神都哪里去了?

网友:
大神都在打电话。跟妹子聊天

网友A:
根据楼主的描述,是不是电机的驱动逻辑有问题,这边有大神发了些关于电调心得,建议还是参考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楼主的描述,是不是电机的驱动逻辑有问题,这边有大神发了些关于电调心得,建议还是参考先。 ...

昨天晚上又试了一下,发现驱动能力不够,队友改进了驱动的电路设计,所以现在能动起来了,正在调试参数。
谢谢提醒。

网友(2012-11-14):
LZ还在做么? 我也是STM32做的电调,遇到点问题想请教你,我QQ 184381794

网友(2012-12-26):
我用的也是mk的电调,启动遇到了跟你一模一样的问题,就怕是驱动有问题

网友:
根据我犯过的错误,应该是12V的电流线过细。。。电流不够。。。

网友(2013-05-24):
OUT_A,OUT_B,OUT_C波形一样,楼主怎么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