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那个工厂制作PCB天线比较好

楼主(2012-07-19):
我们上周在美捷森制作了1套多款2.4G的PCB平面天线(不是那种蛇形走线的),经过ADS等仿真确认过了的。

但是结果效果很不理想(频段都不对)。他们用的是建涛的FR-4,而建涛的工程师也说不明白在2.4G的时候是什么介电常数,只是说估计是4.5。

我们就按照4.5来设计,结果就SB了。

现在想请教一下有经验的朋友,能否推荐一家合适的PCB厂家,有做WIFI等平面天线的经验。(兴森快捷以前找过,虽然应该可以说,但是成本太高了,接受不了)

谢谢哈。

网友A:
板材用聚四氟乙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材用聚四氟乙烯的

能推荐一家厂不?呵呵

网友B:
应该是4.2吧。记得频率越高越接近4.2的。你按照这个再仿一下,更测试结果对比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推荐一家厂不?呵呵

有这个板材的厂基本都能做的,不好直接推荐厂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4.2吧。记得频率越高越接近4.2的。你按照这个再仿一下,更测试结果对比一下。 ...

哦,这样啊,那么我需要调整了。

那你有没有熟悉PCB加工工厂呢,能否推荐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这样啊,那么我需要调整了。

那你有没有熟悉PCB加工工厂呢,能否推荐一下。 ...

这个不好推荐哈。我觉得你原来用的这家已经不错了。主要是自己算好参数,最后查看一下做好板子后的测试报告,不会差太多的。

网友C:
http  ://jlcpcb.daxia.com/jlcprice.shtml
这家吧,不错,很便宜,我也做了PCB天线,根据测量结果也是大概在4.25左右,前面的空格去掉啊,不让发网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  ://jlcpcb.daxia.com/jlcprice.shtml
这家吧,不错,很便宜,我也做了PCB天线,根据测量结果也是大 ...

谢谢哦!

现在我们是按照4.2重新计算,准备手工调整处理了。

郁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