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我的YC2440的TFT输出,为何不全啊?上下分家了。

楼主(2012-07-19):
有哪些可能的问题?4.3的屏,带触摸。还有个问题是触摸的时候貌似不太准啊?

网友A:
大屏的参数用在小屏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屏的参数用在小屏上?

大屏的参数用在小屏上,应该是有些数据内容打不出来,小屏的参数用在大屏上,应该是大屏有空白的边没数据可打。

网友B:
VSYNC前后肩调一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VSYNC前后肩调一下就行了。

谢谢阁下,其实这个也不是分家,而是上面的视频有一部分在下面重复输出了。。。。VSYNC应该在哪里设置?

网友:
根据显示屏的手册改。

楼主:
这样子的,这两个图当中,屏不兼容么?左边的50PIN的屏,右边41PIN的屏。

网友:
看现象的话,可能是本该横的屏竖着放了。

网友:
VDEN这个信号线接了没有? 有些屏上是要求接的,有些显示屏不需要。
VDEN应该和左边图上的GPC4/VM接同一条线的。

网友B:
还有一点,要确定一下是否是bootloader阶段显示屏显示是正常的,winCE系统启动后显示成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点,要确定一下是否是bootloader阶段显示屏显示是正常的,winCE系统启动后显示成这样的? ...

BL阶段啥都没有,直接启动了CE后才有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