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的坛啊!【急求】最简单的直流稳压电路

楼主(2012-07-19):
我要做一个直流的稳压电路,最简单的,没有参数要求的。谢各位道友们~!

网友A:
用稳压二极管

网友B:
没有参数要求就用二极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参数要求就用二极管吧

额。。。有要求。。要求就是稳压的值可以调节,在这个范围内可以认为调节变化。。。

网友C:
317最简单啊,三个腿,接了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稳压二极管

额。。。有要求。。要求就是稳压的值可以调节,在这个范围内可以认为调节变化。。。

网友:
要求电压可调节,5楼说的LM317是最简单的办法了。

网友:
变压器 220v变到 18V交流,然后二极管桥整流,电容滤波,然后 LM317稳压,可以调节输出电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317最简单啊,三个腿,接了就OK

恩恩,解决了,谢谢大家,不过直流的稳流电路怎么做?求教

网友C:
引用 楼主:
恩恩,解决了,谢谢大家,不过直流的稳流电路怎么做?求教

非常简单啊 , 串联直流稳压电源嘛 , 大把的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常简单啊 , 串联直流稳压电源嘛 , 大把的电路图。

这次我要取电流,直接把稳压电压源串联?可以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次我要取电流,直接把稳压电压源串联?可以吗?

串联 和 取电流 ,是 什么意思 啊 ? 稳压电源串联 输出电压 就相加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串联 和 取电流 ,是 什么意思 啊 ? 稳压电源串联 输出电压 就相加啊 ,

我的错,这次我要的是恒流源。恩。电流保持不变,但是电压随负载变化

网友C:
哦 , 三极管可以基本做到横流 , 主要的意思是 IB 不变 , IC 也不变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哦 , 三极管可以基本做到横流 , 主要的意思是 IB 不变 , IC 也不变 ,

恩,解决了。非常感谢你啊!

网友:
给个简单的电流源,可以用来驱动液晶屏背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