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头有几台信捷PLC,新手如何入门,请各位指教。。。

楼主(2012-07-19):
以前有过学习PLC的想法,苦于无米下炊,一直搁浅,前段时间公司做新产品效果不太理想,拆了几套信捷的PLC和文本显示器不用了,也刚好给了我练习的机会,但是本人从没接触过这东西,无从下手,麻烦各位给推荐一些学习的软件和质料,略给指点一二,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
找手册,一看就会!

网友:
设备还还蛮齐全的嘛~

网友:
到官网下手册学习,plc编程还是比较容易的,但是如果是平常写单片机程序的,思路要稍微转换一下。

楼主:
谢谢各位。手头就这么点东西,没有手册,去官网看看,没弄过这东西,无从下手。

网友A:
楼主能不能发些拆机图,心里痒痒了。让我自己买的话舍不得银子...

网友:
PLC很容易上手的,而且信捷还支持C语言模块,有单片机的经验更容易上手!!

楼主:
翻出了3台PLC。3个文本显示器,拆了一台粗略看了一下,做工一般,和三菱西门子的没法比。不过这个便宜,32点的好像才几百块钱。

网友:
感觉PLC学起来比单片机简单,现在主要用三菱和欧姆龙的

网友B:
文本屏是XP3吗?再就是LZ想处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文本屏是XP3吗?再就是LZ想处理吗?

型号没看,公司的东西,不能处理,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型号没看,公司的东西,不能处理,哈哈。

上些照片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不能发些拆机图,心里痒痒了。让我自己买的话舍不得银子...

死贵死贵的

网友:
信捷的东西还是很好的。便宜,质量也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