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200仿真软件无法仿真

楼主(2012-07-19):
在网上下载了西门子200的仿真软件,但无法运行.汉化版不行,西班牙原版也不行.请大侠指导.

图1:装载软件时提示错误

图2:运行时提示错误无法运行

楼主:
怎么没人帮帮我呢,难道对我而言的高深问题对你们来说太简单?还是希望有好心的人提示提示吧,多谢!

网友A(2012-10-31):
估计是你程序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你程序有问题

程序编译无问题,并且在PLC正常运行,用仿真软件只是愁接线麻烦.

网友:
你可以把程序传上来看看嘛,然后就是可以试试英文版的

楼主:
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LD     I0.0
=      Q1.0

都无法运行,不知是什么原因,我都怀疑我的系统问题了,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