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定义中在数字后面加u

楼主(2012-07-19):
各位大虾  请问在msp430x14x.h头文件中 #define PORT2_VECTOR      (1*2u)中  这个2u表示的是什么意思?还有什么0x10u  0x100u之类的

网友A:
无符号数也可用后缀表示,整型常数的无符号数的后缀为“U”或“u”。例如: 358u,0x38Au,235Lu 均为无符号数。前缀,后缀可同时使用以表示各种类型的数。如0XA5Lu表示十六进制无符号长整数A5,其十进制为16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符号数也可用后缀表示,整型常数的无符号数的后缀为“U”或“u”。例如: 358u,0x38Au,235Lu 均为无符号 ...

明白了  感谢大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