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labs F330 程序丢失

楼主(2012-07-19):
             用F330做了一个产品,反馈发现会出现丢失程序的现象,网上查了资料,发现Silabs  的MCU经常出现这种问题,有哪位用过,指教一下。
        供电电路如所附图片。

网友A:
老爷版的片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爷版的片子

有没有心得分享一下?没办法,由于对封装和内部RC精度的要求,能选的不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心得分享一下?没办法,由于对封装和内部RC精度的要求,能选的不多 ...

没遇到过,你按照新华龙网站上的设计做吧,用了这么久没出现过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心得分享一下?没办法,由于对封装和内部RC精度的要求,能选的不多 ...

估计是你的系统供电不稳定,烧写FLASH的时候出现错误;
再者就是你的程序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遇到过,你按照新华龙网站上的设计做吧,用了这么久没出现过问题

好吧,只能一步一步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