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仿真器计算C语句运行时间!

楼主(2012-07-19):
在没有仿真器的条件下,可以用KEIL仿真C语句运行计算时间,如果涉及到外部驱动(I2C)就不能计算了,
现在我们是设置一个IO进行反转用示波器测试获得,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更好的方法计算??

网友A:
定时器计数,串口输出

网友:
楼主这个方法已经很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时器计数,串口输出

这个方法我之前有发贴子讨论过很好,不知否仿真器是怎样做到的??

网友:
同意2楼,定时器加串口。我一般都这么调试。

网友:
我一般用逻辑分析仪

网友B:
我用示波器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示波器测。

如果是周期性任务可以,比喻用编码器跟旋转时间有长短有关,就不好测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