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LUKE 15B的精度疑问

楼主(2012-07-19):
最近在做一个小产品,需要用到2.500V的基准,买回来几个不同批次不同型号的基准回来,用15B进行测试发现都偏低,测试的结果都在2.492V左右,开始我怀疑是我的表不准,我就找来一块朋友刚刚买的17B来测试,测试的结果与我的表相差1mV,所以当时就认定所采购的基准有问题,后来产品拿到朋友那里校正,朋友用34401A测试我的基准,发现基准为标准的2.500V,又换了另外一台其它品牌的6位半表测试,发现还是2.500V,问题出来了,这个15B和17B的表这么贵,可是精度却不咋滴,不知道有没有论坛其他朋友发现这个问题!

网友:
15B和17B精度只是能满足说明书上面写的,其实不如国产万用表。

网友:
(2.492-2.5)*100/2.5 = -0.32%   ,精度满足 0.8% 的指标.
F15/17确实比较贵, 不过精度是0.8% , 三位半的标准指标.
可以用34401校准一下,还是可以的.

网友:
17B的定位是可靠性和稳定性
以及并不差的精度

需要绝对精准,可以买Fluke189起的表~

网友:
稳定性一般是最总要的

网友:
玩基准源,没有一个高精度的台表怎么弄?

15B和17B差不多是FLUKE里边最便宜的表了,追求的是普及,稳定,和随手就用的方便。

网友:
我手头就有15B,17B,测基准源差几个MV很正常的事情,胜在比较省电皮实而已

网友:
这两个表己经很便宜了.不过你可以买同价的国产精度不错的.但性能就...

楼主:
噢,卖糕的!一块189的表要近4000块了,还便宜?看来你们都是有钱人!

网友:
189全新的应该不到3000,但早已停产,买不到了,我也用189,现在3000多可以买289,功能更强大,只是开机慢。

网友:
用万用表就这种精度。

楼主:
楼上的图像很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