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电流电压是怎么调整的,不明白两个5819是怎么工...

楼主(2012-07-19):
如题,怎么控制MOS管的

网友A:
你可以去翻翻模电的书关于二极管的作用部份就有讲解,像上述的电路中就可以构成一个“与”门的门电路。所以你不用深入去理解是如何实现的,但是看到这种电路你可以当成与门电路来对待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去翻翻模电的书关于二极管的作用部份就有讲解,像上述的电路中就可以构成一个“与”门的门电路。所以 ...

是或门。

网友:
是或门还是与门,取决于你把高电平当1还是当0

网友:
说的都不错
学习了

网友B:
这个图是无线电杂志10年11期的一篇文章,图肯定有问题的。因为驱动的NMOS需要一个正电压来导通调整管,但是这个里面无法形成正电压,除非5819的阳极短接到正电源上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
我搞不清设计者为什么用5819

网友:
5819压降比4148低

网友:
因为串接了二极管,IC9A/IC9B只能吸入电流,可是,从哪里吸呢?

楼主:
用Multisim仿真了下,用4148代替了下5819,发现但还是想不明白,这二极管组成与门的话为什么输出低的电压,IC9A和IC9B是比较器啊,怎么输出不同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去翻翻模电的书关于二极管的作用部份就有讲解,像上述的电路中就可以构成一个“与”门的门电路。所以 ...

谢了!!!学习了,但我用Multisim仿真了下,用4148代替了下5819,发现但还是想不明白,这二极管组成与门的话为什么输出低的电压,IC9A和IC9B是比较器啊,怎么输出不同的电压?

网友:
IC9A和IC9B是比较器啊,怎么输出不同的电压?

OPA2277是精密运放

网友:
这个电路不必纠结了,MOSFET这样驱动肯定是有问题的

网友:
能不能把完整的电路图发上来呢?

楼主:
完整的电路图!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完整的电路图!

本人菜鸟 用proteus 随便试了一下,找不到5819 随便搞了一个用。
曲线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人菜鸟 用proteus 随便试了一下,找不到5819 随便搞了一个用。
曲线看图

嗯,谢了!确实是与门,但我就想不明白两个OPA2277组成的是比较器,输出电压怎么会变,应该是要么高电平要么低电平

网友:
事实上你弄错了一部份,实际那部份原理图可以理解成这样的。

网友(2012-09-14):
看不明白。。。。。

网友:
以前有高手解释过了
5819反向电流比较大,mos 就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图是无线电杂志10年11期的一篇文章,图肯定有问题的。因为驱动的NMOS需要一个正电压来导通调整管,但是 ...

这样驱动没有问题,调整管都是工作在线性区,不是饱和区。只要G极电位比S极高就可以了。但是最大的问题是输出电压(也就是S极的电压)和输入电压(D极电压)要有几V压差,才能保证G极电位比S高,电流大时耗散功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