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尔100A-AA路由猫每天都要重启

楼主(2012-07-19):
贝尔100A-AA路由猫,刷了博达的固件,当路由猫用,代替原来的猫+无限路由器(后来发现1个路由猫的功耗和猫+路由器的功耗差不多,只是体积变小,信息箱放的下而已)
现在想问题是每天都会短线,需要重启下路由猫或重新PPPOE拨号才能上线。无限线连接是一直连着的。如何设置才能不用每天重拨呢?或者刷其它固件?
现在的方法是telnet 登录路由猫,我只会reboot命令,让路由器重启,有没有命令是重新拨号的?
help下命令
ps
pwd
sntp
sysinfo
tftp
wlctl
arp
defaultg
dhcpserv
dns
lan
lanhosts
passwd
ppp
restored
route
save
swversio
wan
macaddr

网友(2012-12-26):
楼主怎么刷的程序----把芯片拆下来用编程器--还是在线刷的

网友:
刷 openwrt 试试

网友:
经典刷机机器,多试试各种固件

楼主:
这个是淘宝上卖家烧博达的固件。openwrt好像不支持ADSL功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淘宝上卖家烧博达的固件。openwrt好像不支持ADSL功能。

有个openwrt和2760结合在一起的固件,挺好用,最新版本是OpenWRT-2760U-1.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openwrt和2760结合在一起的固件,挺好用,最新版本是OpenWRT-2760U-1.2

直接在网页升级界面升级吗?

网友:
回楼上  直接网页就可以   这路由我买过3个,确实不错,没用过猫功能

网友:
原装RG100A-AA有点热,考虑提高散热性能。
另外,固件也有关。
OpenWrt应该不错,只是不支持ADSL。

楼主:
当时用这个路由猫就是看重ADSL功能,原来一个弱电箱放猫和路由器太占地方了。不过测试了下功耗路由猫的功耗和猫+无线路由器的功耗差不多。看来省电是没省电了。

网友:
楼上不要只测12V侧,应该测220V那边,2个开关电源和一个是有差别的。

楼主:
我可以一个电源出来接两个插头给两个设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