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仿做魏坤示波仪遇到问题 请教大家

楼主(2012-07-19):
我想仿做一个示波器 我用一片由于打断用4.3tft彩屏 于是斤打算单独用一块cpld+sram驱动屏  其他的就是和魏坤的差不多  fpga里有nios
我打算外加触摸屏功能 这样就可以把按键什么的都去掉
用cpld单独驱动tft应为tft是40pin的  直接接到fpga上的话引脚不够
不知这方法能行不?
由于fpga用的比较少  现在不知道fpga怎么传数据给cpld存于sram中 用什么通信方式?uart i2c行不 ?留给他们的fpga引脚大概还有20多个左右
做这个也就是找个经验 最后能否做出来倒不怎么重要 ?
不知我这方法是不是太麻烦了 望大家指教 大家有什么好方法请告知

网友:
传数据最好还使用并行的方式,uart等方式太慢。
我前年就打算使用4.3寸的480*272的TFT做显示,和你的方案差不多,但是发现功耗太大,所以还是使用了集成驱动IC的LCD了

网友(2012-09-02):
我也打算用stm32+cpld+sram+4.3寸液晶做一款示波器呢.

fpga和cpld最好使用并行通信方式.一般逻辑器件采用并行通信方式也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