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 ADC怪现象~~~

楼主(2012-07-19):
#include<msp430x14x.h>
void init_adc12()
{
    P6SEL|=BIT0+BIT1+BIT2+BIT3;
    ADC12CTL0|=ADC12ON+MSC+SHT0_8;
    ADC12CTL1=SHP+CONSEQ_3;//脉冲模式+序列重复转换
    ADC12MCTL0|=INCH_0;
    ADC12MCTL1|=INCH_1;
    ADC12MCTL2|=INCH_2;
    ADC12MCTL3|=INCH_3+EOS;
    ADC12IE|=BIT3;//使能最后一个EOS通道的中断使能
    //ADC12CTL0|=ADC12OVIE+ADC12TOVIE;//开启这两个使能
    ADC12CTL0|=ENC;//enable convert转换使能

    ADC12CTL0|=ADC12SC;//启动AD
}

这是代码 假如把最后一句 启动转换 屏蔽掉 就不会出现图中的现象~~好奇怪的现象  各位遇到没有?~请大虾解释下

楼主:
还是我自己解决了问题,在430的仿真中  用到AD就会是stack和heap装不下  在IDE中有选择stack 和heap 的选项 把它选择大一些 就不会出现警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