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6配置问题,没有爆出详细的错误,请教下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2-07-19):
1、impact可以通过jtag配置fpga,上电的时候fpga也对spi flash有读取操作,问题是init一直为高,done也不亮(从spi flash配置失败,flash为空),我不记得如果flash为空的话是否任然能够配置成功;
2、impact配置flash一直不成功,flash换了几种类型,包括spanation 的s25fl064pif和旺宏的64405emi等都不行,烧写flash(通过jtag间接烧录报以下错误,问题是详细错误并没有给出)
INFO:iMPACT - Current time: 2012/7/19 22:48:03
PROGRESS_START - Starting Operation.
Maximum TCK operating frequency for this device chain: 25000000.
Validating chain...
Boundary-scan chain validated successfully.
'1': SPI access core not detected. SPI access core will be downloaded to the device to enable operations.
INFO:iMPACT - Downloading core file D:/Xilinx/14.1/ISE_DS/ISE/spartan6/data/xc6slx75t_spi.cor.
'1': Downloading core...
LCK_cycle = NoWait.
LCK cycle: NoWait
done.
'1': Reading status register contents...
INFO:iMPACT:2219 - Status register values:
INFO:iMPACT - 0010 0100 0100 1100
INFO:iMPACT:2492 - '1': Completed downloading core to device.
INFO:iMPACT - '1': Flash was not programmed successfully.
PROGRESS_END - End Operation.
Elapsed time =      6 sec.

从错误看出配置了fpga之后就没有任何操作了,并且没有详细的错误提示。

网友A:
xilinx的SPI核支持的SPI flash类型是有限的,看看选择PROM列表里有没有你用的SPI flash型号。
调低配置时钟试试看,我一般都用自动设定时钟(好象是6M)。
检查配置电路,用JTAG直接配置芯片,看能否成功。
检查M[1:0]的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xilinx的SPI核支持的SPI flash类型是有限的,看看选择PROM列表里有没有你用的SPI flash型号。 ...

是支持的,用的是spansion的s25fl064pif。现在问题还没解决,烧入flash的时候,fpga给flash时钟和数据,但是flash没有回应任何数据,这里感觉很奇怪,flash烧写是要检测id的,但是却没收到任何回应

网友:
不会是买到假芯片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xilinx的SPI核支持的SPI flash类型是有限的,看看选择PROM列表里有没有你用的SPI flash型号。
调低配置时钟 ...

fpga能够配置,表明没问题,flash在公司以前的产品上用过(不是fpga上用),所以,flash也应该是好的。很郁闷的是,spi就那几条线,现在除了没把板子挖开来看,基本上所有的东西都检查过了,而且,impact竟然不爆出详细的错误

网友:
引用 楼主:
fpga能够配置,表明没问题,flash在公司以前的产品上用过(不是fpga上用),所以,flash也应该是好的。很 ...

M1 M0这两个管脚是决定上电自动配置方式的,对照上面那个图看看呢。
不过看错误信息是烧写就没成功……= =
21IC那帖也是你发的么,怎么输出信息都不一样……

楼主:
21ic上面那个也是我发的,信息是一样的,m1 和m0配置是正确的,从状态寄存器也能看出状态,通过jtag烧写spi flash先在fpga中配置一个逻辑,然后才开始读取flash的id,目前就停在配置完fpga这一块,程序烧入fpga中是能跑的。

楼主:
有谁知道怎么解决啊,从状态寄存器[13] DONE PIN 可以看到config已经完成了,[3] GTS_CFG_B STATUS和[4] GWE STATUS为0表明下载之后没有运行(但是spi接口是有信号输出给flash的),卡在了start-up上面,使用的是内部cclk作为start up时钟(其它几种设置都试过了,现象依旧)。郁闷啊。如果使用jtag下载到芯片,3] GTS_CFG_B STATUS和[4] GWE STATUS是为1的,到底是芯片问题还是impact有bug??

楼主:
问题解决了,查看sp6 configure guide发现,配置完成之后,fpga启动要求done管脚从低到高上升时间在一个cclk(配置时钟)周期之内,我在done脚上加了个0.1uf的电容(done脚用于触发外部复位,加电容作为旁路),结果这个电容导致上升时间达到了5个时钟周期,去掉了就ok了。

网友:
原来是信号完整性问题,以前做S3E的板子也是这个问题,只不过我的电容加在了CCLK管脚上,导致配置时钟的上升沿不达标,去掉就好了……
后来咨询了一下安富利的FAE,他说xilinx的FPGA对时钟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尤其是上下边沿跳变的时间一定要短。

网友:
学习了。感谢LZ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