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调强行启动。

楼主(2012-07-20):
     最近做这个无刷电调。虽然做了很多天。但是一直没有进展。电机的启动都成问题。最后的话还是在阿莫上问了很多。估计阿莫上关于电调的很多已经是陈年老帖也被我们找出来了。虽然很多楼主都不在上线了。
   今天的话还是有点收获的。电路方面的话存在一定的问题。虽然电路的总体结构没有多大的问题。但是mos的管的驱动是个问题。我们用的是stm32来做主芯片。而它的输出电压时3.3v。这就对mos管有一定的要求。上臂的p-mos的话因为有三极管驱动,不必考虑驱动问题。但是下臂的话,我们开始选用的IRF540,stm32驱动够呛。结果纠结了好几天。出不来。所以我们后来就各方面求证。今天的话还是很感谢阿莫的大神们给了很大帮助。非常感谢啊。虽然我们的电机还是不用很顺畅的转起来。只是解决了启动的问题。

  还是给各位做电调的同志们提个醒。mos管的驱动很重要。stm32的驱动能够力很有限,也没有比较器,确实不怎么适合做电调,但要是可以改进为驱动四个电机的哈,那就很不错了。
  最后把我们用的图给贴出来吧。其实就是mk的电路。但是元器件用的不一样。然后下臂的话需要用到三极管来增强驱动。

网友A:
之前没有仔细看你的电路图,原来你直接使用IO驱动msofet,那样mosfet很可能开通不完全,甚至开通不了。而且你的上位管驱动也有问题,按照你这样驱动,上位管很可能栅极会出现负电压(相对于源极)。因此既然你是自己坐着玩儿,那么最好用专门的mosfet驱动芯片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没有仔细看你的电路图,原来你直接使用IO驱动msofet,那样mosfet很可能开通不完全,甚至开通不了。而且 ...

    可是。我觉得栅极是需要相对于源极来说出现负电压的啊。如果没有负电压的话。那么p-mos管就不会导通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楼主:
      做MOSFET驱动还是用集成IC吧,STM32做无刷电调真的很浪费,除非你要做很好的算法,否则C805 ...

我们现在也是再用stm32的adc做检测,但是也还没做好。不知道如果用c805...的话,程序会有多大的变动呢?不想再去敲程序了,现在的话,想先把stm32做一下吧。如果可以的话,然后需要改进的话我们再用改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楼主:
      做MOSFET驱动还是用集成IC吧,STM32做无刷电调真的很浪费,除非你要做很好的算法,否则C805 ...

    嗯嗯。貌似在一个帖子上看到过你。你也是华科的吧?哈哈。校友。握手。今年还是我们学校建校60周年呢。

对了。不知道如果用低端pwm波的话会有什么好处么?怎么感觉大家都很喜欢低端pwm波的样子。

网友C:
握手!
MOSFET的驱动最好找一下各个MOS的资料(Vgs、Qg等),普通的MOSFET一般栅压要10V左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握手!
MOSFET的驱动最好找一下各个MOS的资料(Vgs、Qg等),普通的MOSFET一般栅压要10V左右的

嗯嗯。我们用的是IRF540。是4.5V的吧。但是还是需要用三极管来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