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 protothreads 编译不通过。

楼主(2012-07-20):
用的 vc++ 6.0是报错如下

--------------------Configuration: hello_pt - Win32 Debug--------------------
Compiling...
main.c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pt-1.4\hello_pt\main.c(17) : error C2051: case expression not constant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pt-1.4\hello_pt\main.c(30) : error C2051: case expression not constant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pt-1.4\hello_pt\main.c(43) : error C2051: case expression not constant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pt-1.4\hello_pt\main.c(68) : warning C4013: 'sleep' undefined; assuming extern returning int
执行 cl.exe 时出错.

hello_pt.exe - 1 error(s), 0 warning(s)
工程如下: 直接用官方下载的例子也不能通过 初步怀疑vc++的 __LINE__ 这个保留符号有问题。求问大师们怎么解决的。

#include <stdio.h>
#include <windows.h>
#include "pt.h"

static struct pt pt_h,pt_m,pt_s;

static int ihour=0,iminute=0,isecond=0;

static int c_s=0,c_m=0;

static int clk=0;

PT_THREAD(hour(struct pt*pt))
{
        PT_BEGIN(pt);
        PT_WAIT_UNTIL(pt,c_m==1);
        c_m=0;
        if(ihour==23)
                ihour=0;
        else
                ihour++;
        PT_END(pt);
}

PT_THREAD(minute(struct pt*pt))
{
        PT_BEGIN(pt);
        PT_WAIT_UNTIL(pt,c_s==1);
        c_s=0;
        if(iminute==59)
                iminute=0;
        else
                iminute++;
        PT_END(pt);
}

PT_THREAD(second(struct pt*pt))
{
        PT_BEGIN(pt);
        PT_WAIT_UNTIL(pt,clk==1);
        clk=0;
        if(isecond==59)
        {
                isecond=0;
                c_s=1;
        }
        else
                isecond++;
        PT_END(pt);
}

int main(void)
{
        printf("hello.pt\n");

        PT_INIT(&pt_h);
        PT_INIT(&pt_m);
        PT_INIT(&pt_s);
        while(1)
        {
                PT_SCHEDULE(second(&pt_s));
                PT_SCHEDULE(minute(&pt_m));
                PT_SCHEDULE(hour(&pt_h));

                sleep(1);
                clk=1;

                printf("Time---%d:%d:%d\n",ihour,iminute,isecond);
        }
        return 0;
}

楼主:
没人么?求解啊 是不是 vc++6.0 不支持这个哦  我找了很久 就发现CASE语句后面的__LINE__ 不知是不是这个的问题呢?

楼主:
但是我检测了 __LINE__的宏确实是行号呢。编译器报错说不是常量。怎么解决啊。

楼主:
还没好啊。。。

网友(2013-03-18):
引用 楼主:
还没好啊。。。

alt+F7 ---->  C++ ----->调试信息选择  program database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