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spring怎样调直流或交流耦合?已解决,R13/R26焊错了。

楼主(2012-07-20):
抢了一个2011-spring示波器,昨天晚上做好了壳子,今天拿公司借了个探头试了一下,发现输入耦合都是交流,按按钮后,屏上AC/DC是变化的,可总是交流耦合。

看了一下电路图,好象输入耦合是用继电器切换的。但是按动按钮后,没有听到继电器吸合的声音。而且两个通道都只能是交流耦合。

稍后把壳子的照片和数据发上来,昨晚用了3个小时才完成的。

网友A:
AD/DC耦合切换是通过photoMOS(光耦继电器)切换的,是没有声音的。就是BNC接口旁边的贴片光耦形状的芯片,四个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DC耦合切换是通过photoMOS(光耦继电器)切换的,是没有声音的。就是BNC接口旁边的贴片光耦形状的芯片, ...

谢谢魏坤,以后可能还有好多问题要请教您呢。

我一会儿去量一下R13和R26处有没有电压切换。两路同时不通,感觉不会是photoMOS的问题。我发现这两路切换电压来自74595,而74595的输入是SPI_DATA。屏上显示AC/DC的切换是不是来自这个SPI_DATA?如果是,是不是可以说明SPI_DATA没有问题,问题出在74595附近?如果不是,您可不可以提供一些线索来分析这个问题?我对CPLD/FPGA不熟。谢谢。

楼主:
刚才发现不是完全没有直流,加上12V的直流电压,CH1和CH2分别测得12mV和9mV,切换到交流就是0。看来R13和R26处控制信号是有的,一会去量一下电压。

楼主:
量了一下,R13/R26上有电压切换,0V/3.2V,应该是正常的。电阻之后的电压是1.07V应该也是正常的。看了AQY210E的手册,发现在20度时,LED关断电流是1mA,开启电流是1.3mA,而R13/R26的阻值是222,这样,(3.2-1.07)/2.2k = 0.97mA,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在电路图上看到的R13/R26的阻值是1K的。我去换个试试。

楼主:
好了。R13/R26应该是1K。

网友B:
另外几个继电器可以用光耦继电器替换吗

楼主:
我看看电路图和datasheet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另外几个继电器可以用光耦继电器替换吗

不可以,光电继电器的输出电容太大,在输入部分使用是因为输出端本身就并在隔直流电容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了。R13/R26应该是1K。

呵呵,可能是我焊接时搞错了,原理图上是正确的

网友:
明白了,就是说其他地方用光继电器频率上不去了

楼主:
是无法彻底切断交流信号。

网友:
也有可能输出电容大,形成低通,限制带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