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看程序,定时间隔10秒钟让led亮1秒钟

楼主(2012-07-20):
晶振是11.0592的,LED灯珠是低电平触发的。下面有段程序不会写,烦请看看,指点一二。 或者请写出其他方法...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P2_0 = P2^0;
uint i;
uint T_count = 0;

void led() interrupt 1
{
        if (  ++T_count == 200 )  //200个50ms,也就是10秒
        {
          P2_0 = 0;  // LED点亮
          T_count = 0;
        }
       //?????????此处如何让P2_0在持续1秒之后,变为P2_0=1,使得led灯灭
}

void main()
{
        TMOD = 0x01;
        TH0 = 0x4C;         //50ms
        TL0 = 0x00;
        IE = 0x82;
        TR0 = 1;
        while(1);
}

楼主:
【2楼】
T1_count=1 second;  这句怎么写啊

网友:
sbit P2_0 = P2^0;
uint i;
uint T_count = 0;

void led() interrupt 1
{
        ++T_count;
        if(T_count>20)
                P2_0=1;
        if (T_count == 200 )  //200个50ms,也就是10秒
        {
          P2_0 = 0;  // LED点亮
          T_count = 0;
        }
}

void main()
{
        TMOD = 0x01;
        TH0 = 0x4C;         //50ms
        TL0 = 0x00;
        IE = 0x82;
        TR0 = 1;
        while(1);
}

网友:
EA没开能运行吗?

网友:
使用状态机!
当led点亮时,加一句flag=1.
if(flag==1)
{
    if (  ++T_count == 20 )  //20个50ms,也就是1秒
  {
          P2_0 = 1;  // LED熄灭
       T_count = 0;
    }

}

网友: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include <reg52.h>

#define  CPU_FOSC  11059200UL    //11.0592MHz
#define  _TIME0      50000            //50000us

#define  _TL0      ((65536-_TIME0*(CPU_FOSC/200)/60000)%256)
#define  _TH0      ((65536-_TIME0*(CPU_FOSC/200)/60000)/256)

sbit LED = P2^0;

uint8 count;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TL0 = _TL0;
        TH0 = _TH0;

        if (++count == 200)    //200个50ms,也就是10秒
        {
                LED = 0;           // LED点亮
        }
        else if (count >= 220) //P2_0在持续1秒之后,变为P2_0=1,使得led灯灭
        {
                LED = 1;
                count = 0;
        }
}

void main()
{
        count = 0;

        TMOD = 0x01;
        TH0 = _TH0;
        TL0 = _TL0;
        EA  = 1;
        ET0 = 1;
        TR0 = 1;

        while (1);
}

网友:
做个标记互锁

网友:
7楼的代码中
        if (++count == 200)    //200个50ms,也就是10秒
        {
                LED = 0;           // LED点亮
        }
        else if (count >= 220) //P2_0在持续1秒之后,变为P2_0=1,使得led灯灭
        {
                LED = 1;
                count = 0;
        }

我觉得改为
        if ((count++)< 200)    LED = 1; //200个50ms,也就是10秒LED灯灭
        else if ((count++)< 220)   LED = 0;//LED点亮
        else {LED = 1;count = 0;}
更加严谨一些

网友:
sbit P2_0 = P2^0;
uint i;
uint T_count = 0;
bit flag;
uint T_count_1s=0;

void led() interrupt 1
{
        TH0 = 0x4C;         //50ms
        TL0 = 0x00;

        if(flag)//10S到,灯已亮
        {
          if( ++T_count_1s==20)   //20个50ms,也就是1秒到
                {
                 P2_0 = 1;  // LED灭
                 T_count=0;
                 T_count_1s=0;
                 flag=0;
                }
        }
        else  if(++T_count == 200 )  //200个50ms,也就是10秒
        {
          P2_0 = 0;  // LED点亮
          flag=1;
        }
       //
}

void main()
{
        TMOD = 0x01;
        TH0 = 0x4C;         //50ms
        TL0 = 0x00;
        IE = 0x82;
        TR0 = 1;
        while(1);
}

我不建议程序放中断里。感觉就是不习惯。

网友:
1、中断里没有重装TH0和TL0,导致时间不准。
2、EA没有打开,当然不能进中断。

网友:
C不感冒

网友:
7L和9L的方法都可以做的,清晰明了...

网友:
oid led() interrupt 1
{
        if (  ++T_count == 1 )          P2_0 = 0;  // LED点亮

        if( ++T_count == 200)          P2_0 = 1;  // LED熄灭

        if( ++T_count == 220)         T_count = 0;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每次进中断 T_count 自加3次 了

网友:
oid led() interrupt 1
{
T_count++;
        if (  T_count == 1 )          P2_0 = 0;  // LED点亮

        if( T_count == 200)          P2_0 = 1;  // LED熄灭

        if( T_count == 220)         T_count = 0;

}

网友:
你可以在定时器中断里面加一个自定义的变量,比如I++,,控制LED的程序卸写在主程序里面,在主程序里面判断I小于20时为1,在再在IF里面判断是否小于220,如果是置零,ELSE I=0 ,一直循环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
你可以这样想:
设置一个延时1s的子程序
然后调用10次,即延时了10s
再调用1次,即点亮1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