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以太网也是用stm107+ip101?

楼主(2012-07-20):
官方例程用DP83848C,考虑价格因素选用101,谁也是用这款?

网友A:
她想用百兆以太用的是107,以太功能为什么不用LM3S呢,一个片子搞定?

网友:
PHY芯片都是一样的,把那些通过IIC配置的代码删掉。

网友B:
我用过107+ip101
其实那些phy都差不多,用ip101和rtl8021,基本上一致,代码都不用怎么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过107+ip101
其实那些phy都差不多,用ip101和rtl8021,基本上一致,代码都不用怎么修改 ...

代码能给我参考看看否?谢谢

楼主:
还没调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她想用百兆以太用的是107,以太功能为什么不用LM3S呢,一个片子搞定?

LM3S严重缺货中。。。

楼主:
用官网的iap的例程,只要把io配置改一下应该就可以呀,我看手册,控制和状态寄存器都跟DP83848C一样,死活ping不通

网友:
引用 楼主:
代码能给我参考看看否?谢谢

用什么phy不重要的,关键看你硬件对不对了。
代码我没法拿出来给你,这个涉及到公司产品呢

楼主:
我不是要你产品的程序,只是测试代码,算了,我自己调吧,到时我把调试好的工程发上来,包括硬件。

楼主:
终于调出来了,等会整理一下把工程和原理图发上来,给入门级参考一下,唉,游荡几天,本想找现成程序来验证我的硬件,觉得网络比较深奥,没想到专心搞一下,这么顺利,祝贺一下!

楼主:
107+ip101,工程为iap程序,我测试过,可以下载代码到板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07+ip101,工程为iap程序,我测试过,可以下载代码到板上了。

网友:
谢谢分享,之前设计107带网口,没敢用ip101和rtl8021,因为没有找到例子,最后用的神州IV号的DM9161AEP。
有了你的例子就可以用ip101了,更便宜些。

楼主:
选101确实是考虑价格合算。这种东西没什么好掖着藏着,让别人少走弯路举手之劳为何不做?

网友(2012-10-01):
引用 楼主:
107+ip101,工程为iap程序,我测试过,可以下载代码到板上了。

高手,谢谢,能否发个清楚点的图纸呢,没看到RMII_CRSDV接到哪里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07+ip101,工程为iap程序,我测试过,可以下载代码到板上了。

呃……不用了,谢谢,看明白手册里的表了

网友(2013-03-18):
引用 楼主:
选101确实是考虑价格合算。这种东西没什么好掖着藏着,让别人少走弯路举手之劳为何不做? ...

谢谢楼主,学习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选101确实是考虑价格合算。这种东西没什么好掖着藏着,让别人少走弯路举手之劳为何不做? ...

IP101的性能怎么样啊,跑起来温不稳定,我想用在工控项目当中

网友:
RTL8201比IP101的功耗更低点,价格差不多的。
DP83848C是RMII,IP101和RTL8201是MII,要多占几个引脚,根据实际需要考虑吧。

网友(2013-04-17):
现在新出的IP101GR,貌似很不错哦,价格2块左右,上传个手册   IP101GR
正在纠结是用LAN8710A还是IP101GR

网友D:
台湾的片子,不上量的东西就别折腾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台湾的片子,不上量的东西就别折腾了

此话怎讲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IP101的性能怎么样啊,跑起来温不稳定,我想用在工控项目当中

你好,我司代理九旸IP101,建议使用IP101GR,欢迎咨询:13713628442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此话怎讲呢?

不上量就很难有很好的技术支持,自己玩不容易玩转,其特点是型号多,bug多,资料少,想弄稳定有时候比较费劲。

网友:
引用 楼主:
选101确实是考虑价格合算。这种东西没什么好掖着藏着,让别人少走弯路举手之劳为何不做? ...

搂主,改了哪些地方?我的连接上了,用官方的和你的都是死活ping不通

网友:
没有用过,只用过DP83848和DM9161

网友E(2014-12-18):
最近也在用IP101G  但是要架linux操作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近也在用IP101G  但是要架linux操作系统!

我有linux驱动

网友:
你好,我现在做产品   phy芯片是IP101G的  cpu是双ARM11的,u-boot已经启动,现在调试u-boot下网口,可以读回phy的id,但是ping不通,求指教! 顺便能把那个驱动给我共享吗? 感激不尽!

网友:
KSZ8041也很便宜的

网友:
用过几K的107和407 IP101A-LF,¥1.7
IP101G和101A完全兼容吗
用的 RMII ,还挺稳定,比DM9161AEP强,link协商的兼容性要强,另外一年期的损坏率也低很多。
只是要用外置50MHz的有源晶振,否则jitter不满足RMII。

网友:
楼主  怎么不回复我了!  忙了?